[技术问答] 为什么赛元触控没反应

楼主(2020-05-27):
单片机SC92F8463B。触摸用的是TK01。
完全按照触摸规格书的流程来的。
从TOUCH KEY TOOL MENU开始导出配置数据,然后替换原有的.h
把lib库文件和c文件、h文件导入到keil工程里。
然后依次调用TouchKeyInit();
SOCAPI_TouchKeyStatus&0x80;SOCAPI_TouchKeyStatus &=0x7f;  exKeyValueFlag = TouchKeyScan();

IO设置

IO设置

主函数

主函数

案件处理函数

案件处理函数

楼主:
仿真的时候,无论怎么按弹簧,都进不去那个按键处理函数里的spek=1.

网友A:
我 做过  8463 没问题

网友B:
您好,如果调试参数的时候没有盖面板的话,需要盖上面板重新调试参数,然后再将触控参数替换为新的参数,也可以检查一下所使用的触控通道是否和程序对应,您的截图里面,exKeyValueFlag=0x00000002时,应该是TK1有按键。每个TK通道对应eXKeyValueFlag这个变量的对应位。例如TK0有按键按下时eXKeyValueFlag第0位为1,即exKeyValueFlag = 0x00000001。

@初学者1263 :TK2是0x00000004,每一个通道对应一个bit。
TK0是0x00000001。TK1是0x00000002。TK2是0x0000003?这样下去吗?

网友C:
P0是推挽输出模式
赛元MCU 项目合作186653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