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负载的射极跟随器分析

楼主(2020-05-27):
话题来源:

为何要要超级跟随器?还要从最基本的跟随器说起。

如上图所示,当输入电压为稳态10V,输出电压为9.3V左右。
如果输入电压瞬间跳跃到3V,那么输出电压指数衰减,时间常数是ReCL

当输出电压降到大约3-0.7=2.4V附近,此时时间常数变为:

上面公式中的Zo是跟随器的输出阻抗。

当输入电压重新上升至10V,此时输出电压由2.4V跳变到9.3V,时间常数为:

通过上面分析可见,Zo越小越好,波形越陡峭,速度越快。

所以要使用超级跟随器,减小输出阻抗,同时输入-出压差更小。

但是,即便使用更加理想的跟随器,输出波形上升沿和下降沿仍旧是严重不一致的,因为时间常数可能相差较大。

所以,这种电路改进跟随器效果不大,应该是用个互补管,让上升沿和下降沿一致。

楼主:
这种跟随器的本质是:

实质是电流增益增强电路而已。

更进一步,它是用有源反馈来抑制寄生反馈,于是输入阻抗和电压增一点 带宽都增大了。

楼主:
帖子编辑后要重新审核,所以重发一遍:

说一下搞IC设计的,为何要先学分立件设计。

下图是开关电源芯片的框图,即便你大二模电学的不错,照着这框图设计个IC电路也费劲。

有些知识点属于盲区:模拟IC设计教材中不说,而大二模电中也不说。

所以这就逼迫你要学习这些盲区知识。

网友A:
跟这个图有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