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VHDL]求助 V5系列FPGA使用MicroBlaze创建工程如何添加FPGA型号

楼主(2020-05-27):
自己做的FPGA板子,FPGA型号V5SX95T,做嵌入式设计,XPS中创建工程时,向导中没有V5这个系列,怎么添加?
是否需要在官网中下载补丁?

楼主:
求高人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ise14.6  我们用的都是可以的  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e14.6  我们用的都是可以的  支持的

我的14.7的,没有啊,看来跟版本没关系呀

楼主:
找到原因了,V5系列的FPGA软核还是用的IBM PowerPC 440,PLB总线,所以用向导里用AXI总线就没有V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V5系列的FPGA软核还是用的IBM PowerPC 440,PLB总线,所以用向导里用AXI总线就没有V5 ...

哦 对 用的P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