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4007互补对的线性应用

楼主(2020-05-27):
这种互补对称MOSFET对,一般用于逻辑电路,可以构成单稳和无稳态电路,但也可以应用于线性电路,后者是本文重点。

电路图:

电压传递特征曲线:

小信号电压增益:

请注意:电压增益可以达到客观的100,输入阻抗超高,只需一组电源,偏置容易,这都是优点。

楼主:
第一个问题:
已知电压传递特征曲线,请问电路的数学模型是???

提示:中学学过反正切三角函数

比较二者形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
已知电压传递特征曲线,请问电路的数学模型是???

需要数学推导,不能看着像。我那2倍频就是错在了这里,其实我也想到了平方,但是觉得乘法器是平方,我那个也是平方?看曲线像余弦,结果余弦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