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AC7801x移植Freertos系统

楼主(2020-05-27):
硬件平台:AC7801x 通用开发板
软件平台:Keil 5.23

移植流程和代码都在附件里,就不另外写了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可以申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可以申请吗

置顶就有申请开发板的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开发板可以申请吗

现在有活动啊,可以在活动贴里面申请

网友C(2022-11-10):
移植freertos,程序中还需要使用看门狗吗

网友D:
有freertos系统的AC7801x怎么查看主频

网友E:
freertos 能移植 ucgui吗

网友F:
freertos时实系统的栈最大是多少

网友G:
freertos如何在一个任务中删除另一个任务

网友H:
ucos、freertos、RTOS等等都可以?

网友I:
freertos中一个任务可以支持多个信号量吗

网友J:
感觉定时器可以替代Freertos使用。

网友K:
这个需要学习一下,Freertos还是非常好用的。

网友I(2023-01-05):
如果移植,需要修改汇编程序的吗?

网友G:
这个给力,freertos的。

网友E:
这个会占用多大程序空间呢?

网友L:
跑裸机程序不好吗?

网友M:
如何建立中断,而又不影响程序的执行?

网友L(2023-02-04):
感觉使用Freertos,定时器都有问题了。

网友N:
这个堆栈设置多大合适呢?

网友O:
写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P(2023-04-09):
移植FreeRTOS需要有一定的嵌入式系统开发经验和C语言编程基础。

网友Q:
在移植FreeRTOS到AC7801x平台时,需要根据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外设进行相关的修改和配置,否则可能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R:
在AC7801x芯片上运行FreeRTOS需要先进行一些配置。包括将堆栈指针(SP)初始化为堆栈的顶部,设置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等。这些配置可以通过修改startup.s文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