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5内部基准

楼主(2020-05-27):
最近要用这款芯片做电池电压检测项目,新手一个,想请问下它的STM8S005内部基准如何使用。

网友A:
资料上呢

楼主:
资料上都没这个基准的说明,但看到有人说可以 ,所以想请教一下。

网友B:
通过寄存器选择

网友C:
内部基准好像是接到电源电压的;
电源电压要稳定;

另外最好选STM32L0;

网友D:
这个片子是内部基准5V

网友E:
你说的内部基准是指那个1.2V vrefint吗?

网友F:
8s005里面没有。

选用STM32L0 芯片来开发吧。

网友G:
003有 ,005/105没有,测试过

网友H:
005里估计是没有这个东东吧~

网友E:
Vref接内部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