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 TI微控制器&处理器论坛 - 德州仪器TI单片机DSP官方技术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楼主:
[MCU]

这个空指令怎么用的啊?

网友A(2020-05-27):
空指令可以用来延时或者占位等。

网友B:
要包含对应的头文件,不然不识别。

网友C:
空指令并不是什么也不做,一般会占用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D:
什么地方用?

网友E:
可以当很短时间的延时使用

网友F:
严格的时序可以用

楼主:
就这些了?

网友G:
uchar Read(void)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并返回该字节值*/
{

    uchar temp=0;

    uchar temp1=0;

    uchar BitCounter=8;

    Sda=1;

    do{
        Scl=0;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Scl=1;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if(Sda) /*如果Sda=1;*/
            temp=temp|0x01; /*temp的最低位置1*/
        else
            temp=temp&0xfe; /*否则temp的最低位清0*/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while(BitCounter);

    return(temp);

}

网友H:
楼主可以自己再想想啊

网友H:
这条指令的时间是确定的,
可用作精确延时。

网友G:
还有一些地方可以用到NOP。某些430的errta上会说到430芯片CPU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执行错误的情况。比如JMP不能再return之前之类的,这是芯片设计的bug。提出的解决方法就是JMP后加一个NOP,这样就保证了,不会发生错误了。

网友H:
使用
NOP;

可以让MCU什么都不干运行一个Cycle。可以用来进行延时什么的。使用4个NOP可以延时4个Cycles
_nop_ ();
_nop_ ();
_nop_ ();
_nop_ ();

网友I:
NOP指令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处理器流水线技术,使已经进入指令队列的指令不因为跳转或是转移指令而浪费CPU的执行效率

网友J:
在in430.h里有此类的定义
#define _NOP()         __no_operation()
就是一个空操作指令。

网友K:
这个在程序里面做非常短的延时,特别是涉及到时序问题的时候

网友F:
像做I2C、SPI等模拟总线的,需要用着个控指令的来调节时序的

网友L:
这可不是芯片设计的BUG,所有单周期指令都存在这个问题。是原理性决定,是不可规避的。不能叫BUG。

网友G:
说实话跟你多点几个分号效果一样。

网友G:
作用一样,可以不使用的!

网友M:
空指令的作用总结一句话就是非常短的延时

网友N:
使用分号延时是一样的效果的。

网友J:
NOP就是一个空操作,作精确延时用,还用设断点的时候也用

网友H:
产生一条NOP指令作用:对于延时很短的,要求在us级的使用

网友O:
用来延时或者占位

网友P:
什么也不做,调试的时候用,延时里也会加

网友Q:
空指令可以用来调节时序

网友R:
如楼上所说,空指令的主要是做延时的

网友S:
嗯,知道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