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

楼主(2020-05-27):
在选取模数转换器的基准驱动运放时,需要考虑运放的哪些参数呢?

楼主:
失调电压,建立时间需不需要考虑。

网友A:
放大倍数,还有饱和电压电流吧

网友B:
考虑完运放,还得考虑运放与AD的链接问题

楼主:
为什么啊

网友C:
因为如果不加隔离,运放一般是驱动不了AD的

网友D:
对,尤其是告诉AD

网友E:
运放都驱动不了,难不成还要加一级功放?

网友F:
是啊,这个可是基准电压啊.

网友G:
越说越晕

网友H:
TI有类似的文档和博客,TI出了一本书,模拟运放使用指南,可以看看这本书。这是个大方向的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解释的清的。

网友I:
静态工作点,温漂

网友J:
集成运放的参数较多,其中主要参数分为直流指标和交流指标

网友K:
增益;带宽;输入输出阻抗;偏置电压、电流

网友L:
偿电压就是为运放芯片0输入时输出不为0的问题严重状况的表现

网友M:
最大差模输入电压Vidmax 指运放两输入端所允许加的最大差模电压值

网友N:
选运放注意哪个参数

网友O:
运放供电电压大小和方式选择

网友P:
运放datasheet中哪个参数是放大倍数

网友Q:
运算放大器的静态输入指标

网友R:
比如电压反馈型还是电流反馈型。

网友S:
什么运放的参数和JRC082D运放的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N:
选择一个恰当的放大器对于达到系统设计指标至关重要

网友O:
运放反馈方式

网友M:
运放输入极差分对管将被反向击穿,使运放的性能变差,甚至损坏。

网友P:
选择运算放大器关注哪些性能?

网友L:
考虑到运放芯片的增益都很高

网友Q:
输入失调电压随温度的变化量与温度变化量之比值

网友K:
电压摆幅;共模抑制比。

网友R:
最好自己弄一本专门讲运放的书看看

网友J:
外加所有芯片都有极限参数。

网友S:
有源滤波器 对运放的哪些参数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