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线调试P

楼主(2020-05-27):
STM32F105在线调试PC指针乱跳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程序在运行吗?

网友B:
运行的时候当然PC来回移动了。

网友C:
不太明白  需要看代码

网友D:
程序指针执行的时候指向的地址是不停的在变化的,每条指令执行后都不同了。

网友E:
这个当然是这样了  很正常啊

楼主:
程序在运行  指针当然在变化

网友F:
这玩意儿不调程序怎么往后执行。PC的移动一次执行一条。

网友G:
每一条指令的位置不同,所以PC也会来回的移动。

网友H:
楼上正解 楼主干嘛纠结这个

网友I:
What is the fucking "乱跳"?

网友J:
正常现象放心

网友K:
pc就是指向代码运行的啊,,,什么乱跳?没看明白

楼主:
不是正常的跳转,是IAP向APP跳转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网友L:
什么叫pc指针

网友M: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N:
这是正常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