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跳转 跑飞

楼主(2020-05-27):
STM32 F030 BOOTLOADER 跳转 跑飞

网友A:
还没跑飞过程序

网友B:
仔细观察例程……
F0系列只有一个向量表地址,一般是被bootloader占用了,所以用户程序的向量表要拷贝到SRAM里

网友C:
什么意思 我没看懂

网友D:
就不能说说犯了什么错误

网友E:
实验现象也不说全 结果也不说全 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