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勾选能正常运行

楼主(2020-05-27):
硬件为STM32F103VCT6,使用J-link V8在线烧写。

设备支持远程在线升级功能,其烧写文件由IAP.hex和APP.hex文件合并而成。

不勾选options->project settings->production->Secure ship时,设备能正常运行,反正则不能运行。

楼主:
该加密方式在之前的项目STM32F207上面执行是正常的,不知为何在F103上却不行。

网友A:
这个问题我没有遇到过 看看别人懂不懂

楼主:
没有碰到过么?

网友B:
是不是那个不支持加密。

网友C:
没勾选过。这个是设置啥呢

网友D:
怎么解决?

网友E:
这个加密有啥用。

网友F:
还是真没见过加密情况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
前提:Secure ship勾选烧写时,设备需要断电重启才能有效(单片机上的3.3V必须耗光)。
原因:设备断电的时间不够长导致,当设备断电后,3.3V会保持大概4S左右,而之前测试时都是断电后立马就上电,所以才会出问题。

题外话:
我的设备是支持IAP远程升级功能的,如果在IAP程序或是APP程序中加入下面的加密语句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FLASH_Unlock();//This MUST done first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_Lock();
  }
,则会影响到升级功能,会报HardFault_Handler错误,具体什么原因没有去查明,所以才有了Secure ship勾选来加密的方案。

网友B:
原来设备要彻底断电一次啊。

网友C:
有没有办法直接自动重启。

网友G:
不是很明白

网友H:
这个选项是干嘛的啊

网友I:
是非加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