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2020-05-27):
STM8L一个机器周期要花费多少个系统时钟周期?

楼主:
设我选用内部时钟8MHZ,系统时钟为1/8us

网友A:
如果是跟应用相关的话,直接跑一段代码,看运行的时间,应该更加直观吧

网友B:
不同的指令耗费的周期不等,详见手册。

网友C:
和指令、指令长度以及流水线都有关系,这种架构下讨论运行时间很复杂,不像PIC、51那么简单。

网友D:
没有像51的分频,1个机器周期就是1个CLK

网友E:
有流水线,不能简单的算单周期,也不能按指令集来计算,尤其是有跳转之后,周期又要按指令表计算。

网友F:
剩下的自己找吧

网友G:
机器周期和系统时钟周期不是一码事

网友H:
是不是跟指令的种类有关系

网友I:
跟指令种类没关系

网友J:
图片解释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