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AD采集DAC芯片,连起来DAC不输出低电平,是为什么?

楼主(2020-05-28):
AD采集DAC芯片,连起来DAC不输出低电平,是为什么?
用的MSP430的芯片,和一个DAC芯片,AD检测引脚不和DAC的输出引脚连接,AD采集和DAC出波都正常,但是两个引脚连起来以后,DAC会不出0~0.3V的电压,会一直稳定在0.3V是为什么呢??

网友A:
采集的通道不正确吧

网友B:
AD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通道不正确吧

通道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

AD就是用的MSP430G2553的AD10直接采集的,不知道有没有上拉电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就是用的MSP430G2553的AD10直接采集的,不知道有没有上拉电阻啊

AD引脚与DAC输出之间串个电阻试试,看是哪边电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