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超低功耗,磁开关传感器,125℃的,都有那些?

楼主(2020-05-28):
最近做个项目需要用到磁开关传感器来唤醒休眠中的MCU,最高环境温度到125℃,发现磁开关芯片不好找。
有熟悉的大侠么?能否推荐几个型号给我,感谢。

网友A:
自行车的里程表用的似乎是干簧管。
也可以用霍尔,不知有没有低功耗的,如果低功耗不满足,可以考虑换方案啊,
比如,单片机定时唤醒后,才给传感器供电,检测到没信号,就断电继续休眠,
也就是让它每秒钟里只工作0.01秒的样子,当然,得看实际情况是否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行车的里程表用的似乎是干簧管。
也可以用霍尔,不知有没有低功耗的,如果低功耗不满足,可以考虑换方案 ...

感谢老大回复。
项目需要用到磁开关传感器来唤醒休眠中的MCU,最高环境温度到125℃,能否推荐几个型号给我,感谢。

网友B:
貌似可以用开关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