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4-20mA浮地电流信号采集如何消除模拟线相对ADC地的高压?

楼主(2020-05-28):
如题,4-20mA信号来自24V的系统,采集板是隔离降主后的5V系统,模拟线IIN+和IIN-上相对采集板模拟地的电压可能会远高于ADC芯片的极限,需要加什么电路进行处理以消除这种压差呢?

多谢多谢!

网友A:
我仔细看了两遍 发挥了想象  不敢说看懂你描述的问题

连一张图都懒得画么? !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电流取样电阻:R=5(V) / 20 (mA) = 0.25(kR) = 250 (R). 实际用300欧电阻;
其次,用可调电位器,调节信号电压,电位器阻值需要比取样 电阻大许多,比如10K。为了调节稳定、顺畅,需要考虑在电位器两端串联电阻、中间滑动端输出。
再串入低通滤波,就可接入ADC芯片。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是在方案选型,没有完整的电路图。
为了省事,先用ADI的AD4112表示,这个芯片可以 直接输入4-20mA电流(内置了50欧电阻),但我的问题是IIN0+和IIN0-相对ADC芯片的地GND_ISO可能会高于芯片的极限值,相问一下如何让它们匹配

网友C(点评):
先降后升,隔离。有源负载还是无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需要一个电流取样电阻:R=5(V) / 20 (mA) = 0.25(kR) = 250 (R). 实际用300欧电阻;
其次,用可调电 ...

产品不太可能用可调电位器吧,而且如果有多个输入对进这一个芯片的话,也不可能调成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因为是在方案选型,没有完整的电路图。
为了省事,先用ADI的AD4112表示,这个芯片可以 直接输入4 ...

你的采集板的供电是隔离么? 如果是没有一点问题啊  看不懂你的疑问在哪里  不是隔离的话 建议用隔离供电

你那万用表去测220V 还不是随便就测  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采集板的供电是隔离么? 如果是没有一点问题啊  看不懂你的疑问在哪里  不是隔离的话 建议用隔离供电 ...

多谢回复!

供电是隔离的。我的问题是电流输入输出的环路的相比gnd_iso的电压是不确定的。不知道我是不是我理解得偏了,因为这两个系统隔离,它们没有相同的地参考面,因此电流环路相对ADC芯片的地(GND_ISO)可能会超出ADC芯片的允许值,从而导致芯片损坏。是这样吗?

网友D:
你出来的电流信号,只要计算最大电流*取样电阻得到的电压不超过你ADC的极限值就可以了。ADC是3.3V的话,取样电阻取150R就行了

网友E:
如果隔离的就没关系, 对5v系统来说, Vin会自动降低, 这个原理可以用软件简单模拟
如果后续修改导致没有完全隔离, 可以按4L前面说的先降后升, 意思是一个5V的运放, 用合适的电路可以输入24的信号可以正常工作, 如普通的反向0.1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出来的电流信号,只要计算最大电流*取样电阻得到的电压不超过你ADC的极限值就可以了。ADC是3.3V的话,取 ...

是的,芯片厂家回复也是这样说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隔离的就没关系, 对5v系统来说, Vin会自动降低, 这个原理可以用软件简单模拟
如果后续修改导致没有完全 ...

是隔离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