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程序] NV32F101x-硬件触发ADC转换(FIFO模式)

楼主(2020-05-28):
/********************************************************************************
*
* 实验名称:硬件触发ADC转换(FIFO模式)
* 实验平台:NV32开发板
* 板载芯片:NV32F101FL64E
* 实验效果: 设定FIFO深度,初始化ADC模块,ADC开始采集数据放入FIFO中,FIFO满
                                                        后等待硬件触发信号。
                                                        1:单次转换模式,当ADC检测到第一个硬件触发信号后,开始转换FIFO
                                                                        中第一个数据,检测到第二个硬件触发信号后,开始
                                                                                                    转换FIFO中第2个数据,以此类推直到FIFO中的数据全部
                                                                                                    转换完,然后触发ADC中断读取转换结果。当转换完成后,
                                                                                                    如果出现新的触发脉冲,将生产新的转换集合。
                                                                                                    例:当FIFO深度设定为3时,ADC要检测到三个硬件触发信号
                                                                                                    才能将FIFO中的数据全部转换完成,然后产生中断。
                                                        2:多次转换模式,当ADC检测到第一个硬件触发信号后,开始触发ADC多次转换,依次转换FIFO通道中
                                                                        的数据,直到FIFO中所有数据全部转换完成。然后触发ADC中断读取
                                                                                                    转换结果,当转换完成后,如果出现新的触发脉冲,将生产新的转换
                                                                                                    集合
***********************************************************************************/

楼主: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sim.h"
#include "rtc.h"
#include "pit.h"
#include "u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etm.h"
#include "sysinit.h"

uint16_t u16ADC_ConversionBuff[16];
uint16_t u16ADC_ConversionCount = 0;
volatile uint8_t  u8ADC_ConversionFlag = 0;

int main (void);
void ADC0_CallBack( void );
/********************************************************************/
int main (void)
{
    uint16_t u16ModuloValue;
    uint32_t        u32LoadValue0;
    ADC_ConfigType  sADC_Config = {0};
    RTC_ConfigType  sRTCConfig;
    RTC_ConfigType  *pRTC_Config=&sRTCConfig;
    PIT_ConfigType  sPITConfig0;
    PIT_ConfigType  *pPIT_Config0   =&sPITConfig0;

    /*系统初始化*/
    sysinit();

    printf("\nRunning the ADC_HWT_demo project.\r\n");
    /*********************ADC硬件触发源选择**********************************/
    //SIM_TriggerADC0ByRTC();         //选择RTC溢出触发ADC转换
     SIM_TriggerADC0ByPIT();         //选择PIT溢出触发ADC
    //SIM_TriggerADCBy0ETM2Init();    //选择ETM2初始后延时一段时间触发ADC转换
    //SIM_TriggerADCBy0ETM2Match();   //选择ETM2匹配后延时一段时间触发ADC转换

    /**********设置ETM2从匹配/初始化到触发ADC转换的延时时间*****************/
    SIM_SetClockOutputDivide(0x07); //总线时钟输出分频
    SIM_DelayETM2Trig2ADC(0xff);  //延时计数模数值

    UART_WaitTxComplete(TERM_PORT);
    LED0_Init();

    /* 初始化ADC模块*/
    sADC_Config.u8ClockDiv = ADC_ADIV_DIVIDE_8;         /*!< ADC时钟源分频系数为8*/
    sADC_Config.u8ClockSource = CLOCK_SOURCE_ADACK;   /*!< ADC时钟源选择异步时钟*/
    sADC_Config.u8Mode = ADC_MODE_12BIT;                /*!< 12位转换*/
    sADC_Config.sSetting.bIntEn = 1;                  /*!< 使能中断*/
    sADC_Config.u8FiFoLevel = ADC_FIFO_LEVEL3;        /*!< 3级FIFO */
    sADC_Config.sSetting.bContinuousEn=0;            //单次转换模式
    sADC_Config.sSetting.bHardwareTriggerEn=1; //硬件触发
    ADC_SetCallBack(ADC0,ADC0_CallBack);
    ADC_Init( ADC0, &sADC_Config);    //初始化ADC模块

    /*RTC溢出触发ADC */

//    u16ModuloValue = 0x09;
//    pRTC_Config->u16ModuloValue = u16ModuloValue; //设定模数值
//    pRTC_Config->bInterruptEn=0;   //禁用中断
//    pRTC_Config->bClockSource   = RTC_CLKSRC_1KHZ;  //选择1KHz时钟源
//    pRTC_Config->bClockPresaler = RTC_CLK_PRESCALER_100;   //时钟分频系数100
//    RTC_Init(pRTC_Config);

    /*PIT0溢出触发ADC */

      u32LoadValue0   = 0xFFFFFF;       //设定装载值
      pPIT_Config0->u32LoadValue      = u32LoadValue0;
      pPIT_Config0->bFreeze           = FALSE;    //在调试模式时仍然运行
      pPIT_Config0->bModuleDis        = FALSE;    //使能PIT模块
      pPIT_Config0->bChainMode        = FALSE;    //禁用链模式
      pPIT_Config0->bInterruptEn      = FALSE;    //禁用中断
      pPIT_Config0->bETMerEn          = TRUE;     //使能PIT通道
      PIT_Init(PIT_CHANNEL0, pPIT_Config0);

    /*选择ETM2匹配触发*/
    /*
                        ETM_PWMInit(ETM2, ETM_PWMMODE_EDGEALLIGNED, ETM_PWM_HIGHTRUEPULSE);
                        ETM_SetETMEnhanced(ETM2);
                        ETM2->EXTTRIG |= ETM_EXTTRIG_CH1TRIG_MASK;//使能通道1匹配触发
                        ETM_SetModValue(ETM2, 29999);  // 设置ETM2模值
                        ETM_SetChannelValue(ETM2, ETM_CHANNEL_CHANNEL1, 5000); //设置ETM2通道值
                        ETM_ClockSet(ETM2, ETM_CLOCK_SYSTEMCLOCK, ETM_CLOCK_PS_DIV128);  //设置ETM2模块时钟源及分频系数.
                        NVIC_DisableIRQ(ETM2_IRQn);
    */
    /*选择ETM2初始触发*/
    /*
                        ETM_PWMInit(ETM2, ETM_PWMMODE_EDGEALLIGNED, ETM_PWM_HIGHTRUEPULSE);
                        ETM_SetETMEnhanced(ETM2);
                        ETM_SetCounterInitValue(ETM2, 3000);
                        ETM2->EXTTRIG |= ETM_EXTTRIG_INITTRIGEN_MASK; //初始化触发使能
                        ETM_SetModValue(ETM2, 9999); // 设置ETM2模值
                        ETM_SetChannelValue(ETM2, ETM_CHANNEL_CHANNEL1, 5000);  //设置ETM2通道值
                        ETM_ClockSet(ETM2, ETM_CLOCK_SYSTEMCLOCK, ETM_CLOCK_PS_DIV128);  //设置ETM2模块时钟源及分频系数.
     */

    /***********设置转换通道,等待触发信号 ***********************/
    ADC_SetChannel(ADC0,ADC_CHANNEL_AD14_TEMPSENSOR);
    ADC_SetChannel(ADC0,ADC_CHANNEL_AD29_VREFH);
    ADC_SetChannel(ADC0,ADC_CHANNEL_AD30_VREFL);
    while(1)
    {
    }
}

楼主:
/***************************************************************************
+FUNCTIO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ADC回调函数中,在回调函数里读取转换结果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void ADC0_CallBack( void )
{
    uint8_t         u8Ch;
    LED0_Toggle();
    while( !ADC_IsFIFOEmptyFlag(ADC0) )  ////结果FIFO中有有效的新数据
    {
        if( u16ADC_ConversionCount < 3 )  //读取转换结果,将结果FIFO中的数据全部读出
        {
            u16ADC_ConversionBuff[u16ADC_ConversionCount++] = ADC_ReadResultReg(ADC0);
        }
        else
        {
            ADC_ReadResultReg(ADC0);
        }
    }
    /*打印转换结果*/
    printf("ADC conversion result as below:\r\n");
    for( u8Ch =0 ; u8Ch< u16ADC_ConversionCount; u8Ch ++)
    {
        printf("0x%x,",u16ADC_ConversionBuff[u8Ch]);
    }
    printf("\r\n");
    u16ADC_Conversion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