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输出电流使用情况

楼主(2020-05-28):
一款电源芯片(DC-DC或者LDO),例如5V转3.3V,标称额定输出电流1A,要求长期稳定工作(可能连续几个月不断电),这种情况下,输出电流一般要求控制在多大?是0.5A还是可以长期1A输出?请教!!!

网友A:
降额 20~50%

网友B:
你可能还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C:
手册上一般都有温升曲线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