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PN管发射极电流与集电极电流是同时产生的吗?

楼主(2020-05-28):
若是,集电极电流就不是【集电区】【等待】发射区电子冲过来造成的吧?

如果集电极电流是【集电区】区域【等待】发射区电子冲过来造成的,集电极电流和发射极电流就不会是同时产生的啊!!

如果自由电子【进入】基区(即发射极电流)和自由电子【进入】集电区(即集电极电流),的【动作】,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可是刚开始发射区电子【进入】基区的时候,----

基区【现有的】自由电子很少,如果自由电子【进入】基区(就是发射极电流),与自由电子【进入】集电区(集电极电流)【同时发生】,

【基区里】【现有的】 (注意是现有的!)自由电子却不能变成需要的很大的集电极电流【进入】集电区,

因为自由电子在基区是少子,几乎没有,就算这些自由电子全部【被挤出】【进入】集电区,也不会形成大的集电极电流,

可是三极管的原理就是集电极电流与发射极电流几乎相等!是发射极电流的大部分!

除非,不光是自由电子,当自由电子【进入】基区,与自由电子【进入】集电区同时发生的时候,【基区】里的硅-硅共价键上的【价电子】也被【挤出来】了,可【价电子】不是很牢固吗?能被【挤出】吗?

主要是基尔霍夫电流定律怎么理解?---环路里任何一点,任一时刻,流入的电荷=流出的电荷,如果基区【进口】Ie 与 【出口】Ic 【进出】【动作】【同时发生】,那么KCL成立,否则【基区】里中性区就会发生电荷累积!不再中性!!

网友A:
进入物理层面了,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就报废了。
从物理进入模拟电路,很多东西被简化了,例如,假设元器件是不受外界电磁感应的,如果一个电阻不仅从电压源获取能量,还通过其他感应,获得能量,直接导致kvl,kcl不成立。
物理的层面是高于模拟电路的层面的。
在物理的层面,模电书的一些东西,都不成立。所以在物理层面去讨论,就要用物理层面的知识去解释。

先有电压,后有埸,才有电磁力,才推动自由电荷作定向移动,产生电流。

网友B:
凡事不要想太多,不要把自己想象成物理学家哲学家。
几十年前的一个同事,高中毕业,对宇宙很痴迷,后来竟然迷上安利,然后春暖花开时去医院报到了。
你可以把他等效成串联电路,电流是同时产生的。
就好比刚说的那个高中学历的同事,就会问,电子不是从开关处开始留出流入吗?
难道我还要和他解释电磁场原理?

网友C:
“电压”的传播速度是等于“电磁场的传播速度”,就是光速,在目前用的电路里面,基本就是“同时”从集电极流出或流出的一堆电子形成集电极电流,几乎同时就有另一堆电子流出或流入发射极。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电磁场”下。
这样的解释,我觉得基本上不算错,但是肯定是不准确的,做了很多近似,如果真想弄懂这个问题,可能要去看看固体物理的内容。

@zyj9490 :这个问题其实我并不清楚,算抛砖引玉。有时间我也去看看微带电路和传输线理论。谢谢。
微带电路,传输线理论。
越到高频,越趋向物理学方向介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的传播速度是等于“电磁场的传播速度”,就是光速,在目前用的电路里面,基本就是“同时”从集电极 ...

可是,假如Ie与Ic【同时】产生,即自由电子【流进】基区(Ie)与自由电子【流进】集电区(Ic)【动作】【同时发生】,【此处】(基区里)现有的自由电子是少子,极少,【流进】集电区的自由电子从哪儿来??---除非基区【出口处】的【价电子】也被【同步】【挤出】,---这样才能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任意时刻,流进=流出,电荷不积累!基区有电流流过但保持中性!

我纠结在三极管局部是否也保持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上了!!

楼主:
可是,假如Ie与Ic【同时】产生,即自由电子【流进】基区(Ie)与自由电子【流进】集电区(Ic)【动作】【同时发生】,【此处】(基区里)现有的自由电子是少子,极少,【流进】集电区的自由电子从哪儿来??---除非基区【出口处】的【价电子】也被【同步】【挤出】,---这样才能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任意时刻,流进=流出,电荷不积累!基区有电流流过但保持中性!

我纠结在三极管局部是否也保持基尔霍夫电流定律上了!!

如果Ic是【集电区】【等待】Ie流过来,才有的,一前一后,那就不是【同时产生】的!
---纠结!

网友D:
搞学问的好料子,有条件继续去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凡事不要想太多 ,地板楼讲的好。
我们自学的,遇到此类內容时,是跳过去不看的,因此没发现不对勁。或许 ...

对不起,我只是对逻辑上的矛盾感到纠结,请您看看我的问题在哪里,想法逻辑上错在哪里?? 求大佬指正!
------------
如是【同时】产生,那集电极电流Ic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基区】里【现有的】自由电子极少,会【同时】产生和发射极电流差不多大的集电极电流吗??

如果【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一先一后,当自由电子【流到】【基区】,

这个时候,Ic【却还没有产生】(因Ie电子流还没过来),也就是还没有自由电子【流动】到【集电区】,也没有【自由电子】【流出】【集电区】,

这个时候,从三极管的三个端口看: Ie有,Ib有(很小),Ic没有,Ie怎么会=Ib+Ic 呢??怎么成立??

求大佬指正!

网友A:
三极管应该是控制电流的,不产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应该是控制电流的,不产生电流。

请问高人:我这样理论上分析,在理论上在不在理呢?求教:

如是【同时】产生,那集电极电流Ic是怎么产生出来的?

【基区】里【现有的】自由电子极少,会【同时】产生和发射极电流差不多大的集电极电流吗??

-------------------------

如果【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一先一后,当自由电子【流到】【基区】,

这个时候,Ic【却还没有产生】(因Ie电子流还没过来),也就是还没有自由电子【流动】到【集电区】,也没有【自由电子】【流出】【集电区】,

这个时候,从三极管的三个端口看: Ie有,Ib有(很小),Ic没有,Ie怎么会=Ib+Ic 呢??怎么成立??

但是又有规定有Ib必有Ic,可即使Ib=0,应该Ie=Ic,可您是支持先有Ie,再有Ic的,一前一后,Ie=Ic也不成立!总不能一条回路,一半电子移动,一半电子不移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高人:我这样理论上分析,在理论上在不在理呢?求教:

三极管回到物理,只能是个受控的节流阀,ic由电源产生。至于三极管怎么控制,暂时没研究。

网友F:
额……即使在导体电路里如铜线里电荷运动也需要时间的,电荷移动速度挺慢的如铜线里比蚂蚁差不多。但是电信号是靠场传播的,不是靠电荷移动传播,场才是光速传播。
电荷移动转移需要时间和电荷被存储起来的区别 ,可能你是搞混了分不清吧?
半导体里也是一样道理,只是可能多了一种载流子如空穴,但是都满足电荷守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额……即使在导体电路里如铜线里电荷运动也需要时间的,电荷移动速度挺慢的如铜线里比蚂蚁差不多。但是电信 ...

假设Ie与Ic同时产生

假设A是基区入口,B是基区出口,
A有电子流入(Ie),B有电子流出(Ic),--- 可基区自由电子极少,流出基区的自由电子就极少---怎么与流入基区的大量自由电子(Ie)平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假设Ie与Ic同时产生

假设A是基区入口,B是基区出口,

是你一开始没搞清基尔霍定律前提就是没有空间尺度概念!  自然也没有谁先谁后的概念。你还要非要强调个同时,其实是谁先谁后基尔霍夫他不在乎,也不关心,更不能告诉你
你还非要违背他的前提在那绕圈子啊
集总电路是抽象的电路模型,未必可以描述所有的物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