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和WIFI会影响GPS信号吗

楼主(2020-05-28):
最近再做的一个项目,电路板尺寸大概10*10CM,电路板上同时存在蓝牙、WIFI和433MHZ以及GPS模块。GPS信号会受其他无线模块的影响吗?433M和2.4G之间会相互干扰吗?谢谢大神赐教

网友A:
只要设计没问题就不会相互干扰。楼主该重点检查通过电源回路耦合的干扰,主要是数字噪声的干扰,而非射频干扰。

嗯嗯,谢谢您

网友B:
会干扰,CPU外部晶振用多少频率的都有讲究

网友C:
GPS 用模块的话一般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 用模块的话一般不会有影响

嗯嗯,GPS用的模块,而且单独使用了LDO进行供电。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