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怎么触摸感应双击变化呢?

楼主(2020-05-28):
问题1:触摸弹簧双击怎么感应呢0.0

问题2:比如说我触摸弹簧后,LED亮;在触摸一次,LED灭。这个应该怎么去实现0.0

楼主:
就比如说按一下触摸弹簧,LED1亮;再按一下,LED2亮.......怎么实现呢?

楼主:
        if(exKeyValueFlag == 0x02)                //        TK1
                        {
                                                key_nb_0++;

                                        if(key_nb_0>20)
                                        {
                                                net7=0;
                                                net8=0;
                                                if(flag==1)
                                                {
                                                net3=1;//LED1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
                                                else if(flag==2)
                                                {
                                                net3=0;
                                                net4=1;//LED2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
                                                else if(flag==3)
                                                {
                                                net4=0;
                                                        net5=1;//LED3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
                                                else if(flag==4)
                                                {
                                                net5=0;
                                                        net6=1;//LED4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
                                                else if(flag==5)
                                                {
                                                net6=0;
                                                        net9=1;//LED5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delay500ms();
                                                }
                                                else if(flag==6)
                                                {
                                                net9=0;
                                                        flag=0;
                                                }
                                                flag++;
                                        }
                        }

我现在就是一次性不是亮一个灯。按一下弹簧,LED1 LED2 LED3 亮灭。再按一下 LED4  LED5  灭。

楼主:
问题2:只要把key_nb_0运行完置0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就是我长按弹簧,LED会变成流水灯。
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设置一个标志位就好了

楼主:
最后的问题:双击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您好,这是赛元触控DEMO板LB1010的应用资料,DEMO CODE是触控按键控制LED灯的亮灭的程序,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份程序。

@初学者1263 :双击的功能我们目前还没有例程可以提供,触控按键是否出键就是通过查看exKeyValueFlag这个变量对应位的值是否为1来判定,双击的需要程序从逻辑上对按键值进行处理。
别的我都自己摸索出来了,就是双击这个怎么判定呀 求教

楼主:
我现在双击是实现了。
但是我目前的双击是不管多久,只要双击了都可以进入程序
目标是短时间内双击才可以进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