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路

楼主(2020-05-28):
N5A加不加R21和R150电阻,N5A都是U+=0V,请问加这两个电阻的作用?N5A起积分作用,运放2脚三个电容为什么C41,C42,C43并联而不用一个电容,这种接法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一般可以不加,听说是为了使IN+与IN-的输入阻抗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不加,听说是为了使IN+与IN-的输入阻抗相同。

哦哦,抑制共模

网友B:
E6电容:1、1.5、2.2、3.3、4.7、6.8
E12电容:3.9
都是没有3.74u
1、第一种就是凑容量,不想定制
2、电容并联,能降低esr

网友C:
(1) R150//R21称为输入平衡电阻。要加。大大减小运放输入失调电流Ios导致积分器0点输出,因此而减小温度对积分器的影响。多数情况Ios的影响对系统是致命的。 (2)三个电容并联一般比一个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更低,ESL(等效串联电感)也更小。电容Q值(品质因数)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E6电容:1、1.5、2.2、3.3、4.7、6.8
E12电容:3.9
都是没有3.74u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R150//R21称为输入平衡电阻。要加。大大减小运放输入失调电流Ios导致积分器0点输出,因此而减小温度 ...

谢谢

网友D:
凑容量,  也不见得,  电容的精度并不高,  何必要用小容量电容去凑容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