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L51时钟在运行过程也可以修改

楼主(2020-05-28):
/*---------------------------------------------------------------------------------------------------------*/
/*                                                                                                    */
/* Copyright(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Website: http://www.nuvoton.com
//  E-Mail : MicroC-8bit@nuvoton.com
//***********************************************************************************************************

//***********************************************************************************************************
//  File Function: ML51 simple GPIO toggle out demo code
//***********************************************************************************************************

#include "ML51.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PIO input output demo
* @param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GPIO toggle and UART0 TXD0 send out.
*/

void main (void)
{

/* Enable  clock out function to confirm Fsys switch result */
    MFP_P46_CLKO;
    P46_QUASI_MODE;
    ENABLE_CLOCK_OUT;

    while(1)                          /*check the pin setting as clock output.*/
    {
      FsysSelect(FSYS_LXT);
      Timer2_Delay(32768,1,1,1000);
      FsysSelect(FSYS_HXT);
      ClockDisable(FSYS_LXT);
      Timer2_Delay(110592,1,100,1000);
      FsysSelect(FSYS_LIRC);
      Timer2_Delay(38400,1,1,1000);
      FsysSelect(FSYS_HXT);
      Timer2_Delay(110592,1,100,1000);
    }
}

楼主:
这个功能非常好,可以很容易在不同时钟下切换。

网友A:
内部时钟够用,比传统51好多了。价格还低。

网友A:
非常棒,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B:
运行下可以切换系统时钟,本来就是支持的吧,不然如何进去低功耗模式呢

网友C:
好像新唐的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D:
自由切换,根据需要。

网友E:
多个系列都可以

网友F:
这功能可以,高低速切换。

网友:
可以方便的在多种模式工作

网友G:
什么时候生效呢

网友H:
修改的时机有说法吗

网友I:
代码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