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程序架构总结

楼主(2020-05-28):
在工作中经过摸索实验,总结出单片机大致应用程序的架构有三种:
1. 简单的前后台顺序执行程序,这类写法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不需用思考程序的具体架构,直接通过执行顺序编写应用程序即可。
2. 时间片轮询法,此方法是介于顺序执行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一种方法。
3. 操作系统,此法应该是应用程序编写的最高境界。
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三种方法的利弊和适应范围等。

楼主:
一、顺序执行法
这种方法,这应用程序比较简单,实时性,并行性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是不错的方法,程序设计简单,思路比较清晰。但是当应用程序比较复杂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图,恐怕别人很难看懂程序的运行状态,而且随着程序功能的增加,编写应用程序的工程师的大脑也开始混乱。即不利于升级维护,也不利于代码优化。本人写个几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应用程序,刚开始就是使用此法,最终虽然能够实现功能,但是自己的思维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导致程序一直不能让自己满意。
这种方法大多数人都会采用,而且我们接受的教育也基本都是使用此法。对于我们这些基本没有学习过数据结构,程序架构的单片机工程师来说,无疑很难在应用程序的设计上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也导致了不同工程师编写的应用程序很难相互利于和学习。
前后台系统:这样的程序包括一个死循环和若干个中断服务程序:
  应用程序是一个无限循环,循环中调用API函数完成所需的操作,这个大循环就叫做后台系统。
  中断服务程序用于处理系统的异步事件,也就是前台系统。前台是中断级,后台是任务级。
弊端:假设当前有模块1,2,3。假设来了中断需要处理模块3,如果模块3的处理是最紧迫的,但是当前cpu 只运行到模块1, 这样的话,必须还要承受模块2的运行时间延迟,才能轮到模块3的处理,当模块越多的时候很可能情况更糟糕。单个循环要解决此类问题的话,只能在中断里面去处理紧急事件,这样会造成中断执行太长,造成多层的中断嵌套,最终可能导致中断栈空间爆掉。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中断都是紧急的重要的,很可能各个要处理的模块优先级要大于不紧急的中断处理。这样造成的后果是不但各个模块间不能相互通讯,而且实时模块完全得不到处理,在一个中大型软件项目中,采用此类方法可以说是一种管理的灾难。

楼主:
本人建议,如果喜欢使用此法的网友,如果编写比较复杂的应用程序,一定要先理清头脑,设计好完整的流程图再编写程序,否则后果很严重。当然应该程序本身很简单,此法还是一个非常必须的选择。

下面就写一个顺序执行的程序模型,方便和下面两种方法对比:

/**************************************************************************************
* Function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主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 keyValue;

    InitSys();                  // 初始化

    while (1)
    {
        TaskDisplayClock();
        keyValue = TaskKeySan();
        switch (keyValue)
       {
            case x: TaskDispStatus();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B:
仔细看了一下 长知识了

网友C:
非常不错的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