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笔记] 51单片机中将函数设置在固定位置,定位到绝对地址

楼主(2020-05-28):
一、不带初值的变量或数组
直接使用_at_ 关键字加上地址就行。
如:
unsigned char idata myvar _at_ 0x40;
unsigned char code myvar[10] _at_ 0x40;
_at_ 关键字的前后都有空格。

楼主:
二、带初值的变量或数组

要将某变量定位在一绝对位置且要赋初值,此时用 _at_ 不能完成,要进行如下操作:
1、在工程中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如InitVars.c,在其中对要处理的变量赋初值(假设是code变量):
char code myVer = {"COPYRIGHT 2001-11"};
2、然后将该文件加入工程,编译,打开M51文件,若定义的是code型,则在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下可找到:
CODE    xxxxH     xxxxH     UNIT         ?CO?INITVARS
然后在: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BL51 Locate:Code
中填入:
?CO?INITVARS(0x200)
再次编译即可。

1、相应地,如为xdata变量,则InitVars.c中写:
char xdata myVer = {"COPYRIGHT 2001-11"};
然后将该文件加入工程,编译,打开M51文件,在
* * *  X D A T A   M E M O R Y  * * *
下可找到:
XDATA   xxxxH     xxxxH     UNIT         ?XD?INITVARS
然后在: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BL51 Locate:Xdata
中填入:
?XD?INITVARS(0x200)
再次编译即可。相应地,若定义的是data/idata等变量,则相应处理即可。

楼主:
三、函数的定位
假如要把C源文件 tools.c 中的函数
int BIN2HEX(int xx)
{
  ...
}
放在CODE MEMORY的0x1000处,先编译该工程,然后打开该工程的M51文件,在
*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
行下找出要定位的函数的名称,应该形如:
CODE    xxxxH     xxxxH     UNIT         ?PR?_BCD2HEX?TOOLS
然后在: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BL51 Locate:Code
中填写如下内容:
?PR?_BCD2HEX?TOOLS(0x1000)
再次Build,在M51中会发现该函数已放在CODE MEMORY的0x1000处了
如果同时定位多个函数,中间用“,”隔开就行了:
   ?PR?myTest1?MAIN(0x3900), ?PR?myTest2?MAIN(0x4000)

楼主:
四、知道函数地址但不知道函数名字的调用方法(使用函数指针调用绝对地址处的函数)
1、定义调用的函数原形
typedef void (*CALL_MYTEST)(void);
这是一个回调函数的原形, 参数为空.
2、定义相应的函数指针变量
CALL_MYTEST    myTestCall = NULL;
3、函数指针变量赋值, 指向我们定位的绝对地址的函数
myTestCall = 0x3900;
4、函数指针调用
                     if (myTestCall != NULL)
                     {
                            myTestCall();                // 调用函数指针处的函数 myTest1, 置 PC 指针为 0x3900
                     }

网友A:
对所有的都适用吗

网友B:
真的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