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 怎样修改成128bit的uuid

楼主(2020-05-28):
ch579 怎样修改成128bit的uuid
在gattprofile.c中改了几次不成功啊

网友A:
我简单改了下(以下使用的是CH579_EVT_1.7)Characteristic 4 uuid 被我改成了128bit的uuid
我改了两个地方:
gattprofile.c 文件:
//// Characteristic 4 UUID: 0xFFF4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char4UUID[ATT_BT_UUID_SIZE] =
//{
//    LO_UINT16(SIMPLEPROFILE_CHAR4_UUID), HI_UINT16(SIMPLEPROFILE_CHAR4_UUID)
//};

// Characteristic 4 UUID: 0xFFF4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char4UUID[ATT_UUID_SIZE] =
{
//    LO_UINT16(SIMPLEPROFILE_CHAR4_UUID), HI_UINT16(SIMPLEPROFILE_CHAR4_UUID)
    0x00,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
};

//    // Characteristic Value 4
//    {
//        { ATT_B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4UUID },
//        0,
//        0,
//        simpleProfileChar4
//    },
    // Characteristic Value 4
    {
        { AT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4UUID },
        0,
        0,
        simpleProfileChar4
    },

附上附件,
工程丢在官网evt下后,如以下目录
"....\CH579EVT_1.7\EXAM\BLE\Peripheral_use_128bit_uu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改了下(以下使用的是CH579_EVT_1.7)Characteristic 4 uuid 被我改成了128bit的uuid
我改了两个地方:
...

我这样改了不行呢额

楼主: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ServUUID[ATT_UUID_SIZE] =
{
  0x00,0x03,0xcd,0xd0,0x00,0x00,0x10,0x00,0x80,0x00,0x00,0x80,0x5f,0x9b,0x34,0xfb
};

// Characteristic 1 UUID: 0xFFF1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char1UUID[ATT_UUID_SIZE] =
{
  0x00,0x03,0xcd,0xd1,0x00,0x00,0x10,0x00,0x80,0x00,0x00,0x80,0x5f,0x9b,0x34,0xfb
};

// Characteristic 2 UUID: 0xFFF2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char2UUID[ATT_UUID_SIZE] =
{
  0x00,0x03,0xcd,0xd2,0x00,0x00,0x10,0x00,0x80,0x00,0x00,0x80,0x5f,0x9b,0x34,0xfb
};

{
      { ATT_UUID_SIZE, characterUUID },
      GATT_PERMIT_READ,
      0,
      &simpleProfileChar1Props
    },

      // Characteristic Value 1
      {
        { ATT_UUID_SIZE, simpleProfilechar1UUID },
        GATT_PERMIT_READ | GATT_PERMIT_WRITE,
        0,
        simpleProfileChar1
      },

      // Characteristic 1 User Description
      {
        { ATT_UUID_SIZE, charUserDescUUID },
        GATT_PERMIT_READ,
        0,
        simpleProfileChar1UserDesp
      },

    // Characteristic 2 Declaration

楼主:
能否给个详细的蓝牙使用手册呀,好友TMOS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ST uint8 simpleProfileServUUID[ATT_UUID_SIZE] =
{
  0x00,0x03,0xcd,0xd0,0x00,0x00,0x10,0x00,0x80 ...

gattprofile.c 文件给你修改好了,你替换到你的工程试试看
至于TMOS,实际上类似O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