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路的分析方法(多图,手机流量不够的慎入)

楼主(2020-05-28):
研究开关电源、调幅器、斩波器等电路,均需要研究开关,可以说,实用模拟电路中,开关这个器件有一席之地的。

先复习以前的帖子:开关电路,属于线性电路还是非线性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2928698-1-1.html

楼主:
任何一个开关电路,都必定有个电源,而且根据戴维宁等效,这个电源可等效为:

开关电路除了源,还要有控制对象,即负载RL:

开关电路当然还要有个核心部件:开关了!

开关受信号控制,这个控制信号称为开关信号,可以有一个,可以有很多,至此,就得了开关电路的一般组态。

楼主:
实际的开关电路,无论有多复杂,都可以分解成最简单的形式。
其中,并联组态和串联组态,是最简单的。

串联组态:

并联组态:

两个常见开关典型例子:

楼主:
开关电路有两种最基本的组态,研究起来老是要区分,实在不方便,我们要统一它。

观察这两种电路,发现除了开关之外的电路,还可以继续使用戴维南等效,于是可以进一步简化电路。

例如对于串联组态,有:

对于并联组态也可以进一步简化。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统一的开关电路模型:

根据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画出开关的负载线:

负载线的画法,世界上任何一本模拟基础教科书都有说,我们发帖一般不讨论教科书,太简单了,此处略去100字。

这个负载线的斜率是-1/Reff,和v轴的截距是Veff,根据中学的点斜式可画出负载线。

楼主:
什么叫开关???

两种典型的开关伏安特征:第一种,我们期望Veff在某个范围内,这里是Emin和Emax之间,希望电压在这个范围内时,电流一直为0!此电压范围之外的电流值任意!

另一种是我们期望电压一直为零,该范围以外的电压值任意:

如果这里的Emin和Emax都不为零,则这种开关叫双向开关;任意一个为零,叫单向开关。

楼主:
任何事情都有双面性。

很复杂的问题你把它说简单了,有的读者说你的水平或者你说的东西,太low了,我这种中专生级别的都听懂了。
他就渴望你让他听的晕晕乎乎,似懂非懂的,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想要这种感觉太容易了。

下面分析可控硅闩锁开关的工作原理:

可控硅SCR的工作原理,只需研究其伏安特性即可搞清楚。

如下图所示,图中的转折点H叫维持点,过这一点作斜率为-1/Reff直线,交V轴于一点,此点就是Emin,这是开关能正常工作所需最小电压。

正常工作时,负载线的典型位置为:

请注意:负载线与SCR的特征曲线相交于3个点,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有3个工作点,根据我上一个帖子分析可知,实验中你只能测试到它工作于图示1的那个工作点,其它两个测不到。

https://bbs.21ic.com/icview-2957238-1-1.html

在这个1点,电流很微弱,相当于开关处于断开的状态。

要想把SCR这个开关打开,即处于接通的状态,要加大电流is,这个动作,根据SCR的伏安特性,相当于把让曲线左移!!!
如下图所示,is=0时,对应于一簇曲线中最右面的一条,加大is,相当于曲线可以移动,而且是左移的:

可以想象,随着曲线左移,总会有负载线和它只相交于一个点的时候,如下图所示,此时说开关成功接通了。

接通后,如果撤掉is控制信号,那么SCR的特征曲线,将回归到对应于is=0的那一条:

以前说过一个结论:有3个工作点,中间一个是不稳定的,两边两个是稳定的,既然1’点是稳定的,那么就不会移动或者退回到原来的1点。

顺便普及一下术语的名称
可控硅有很多种,例如硅可控开关、启动管、固体闸流管、换向开关管、比尼管等,名字有点区别,但工作原理大同小异,主要是开关速度等细节不同罢了。

楼主:
再分析个开关电路----斩波器

如上图所示,输入va是正弦波,开关信号是vb是方波。

因为输入和开关信号是串联的,所以波形可以叠加:

这个叠加信号经过开关后,截取正值的信号,如下图的黑线所示:

综合整个过程的波形,貌似、好像有个下图所示的开关信号vs,对va进行“斩波”,效果上可以得到相同的输出波形。

楼主:
站在输入-输出的传递特性看,所谓的斩波器是斜率=0和1的两条线,而调幅器是斜率=+1和-1的两条线:

具体的开关实现,通信电路中多用变压器和二极管等的组合,可以产生非常复杂的开关特性,例如环形调幅器,需要两个变压器和四个二极管的组合。
直接从网络上借用一个图:

四个二极管组成一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