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基于uds的bootloader开发中的意外情况解析

楼主(2020-05-28):
1、flash擦除过程中意外断电。
此时,可能导致flash不能被读,一旦对其进行读操作后会陷入exception。
bt中需要提供一种防止flash变砖的机制。

楼主:
2、uds-bt运行中(正在执行实质性任务)意外断电

需要防止app意外被执行。

楼主:
3、uds协议栈缺陷
4、上位机流程未按照符合uds的刷写流程进行。

刷写流程需要不多不少。防止多余的动作导致刷写异常。

楼主:
以下是开发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对uds的自动化测试用例。
对uds的can报文的自动解析。

不同的单片机的从一个完整的bt跳转到一个完整的app的机制是不太一样的。初始化程序一般都会被再次运行。中断的处理和中断的安装需要一定技巧,否则可能会陷入异常。

由于从bt跳到app,app得以运行,和一上电就运行app是不同的。从bt跳转到app,需要将bt对app的影响降到最低。

网友A:
字太小了啊

网友B:
很有借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