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干货丨如何确认LVDS屏显示接口的类型

楼主(2020-05-28):
imx6 平台包含 2 个 8 位数据线的 LVDS 接口,每个接口都可以支持 JEIDA 和 SPWG 数据格式,在 SPWG 格式时支持 6 位数据线和 8 位数据线输出。 2 个接口同时使用可以连接 12 位或 16 位数据线的显示屏。
我们在选择了一块 LVDS 接口的显示屏后我们需要确认该显示屏的数据格式和数据位数,按照要求做出相应配置,输出正确的显示信号。
1、 首先,确认数据传输的格式,我们参考 imx6 手册 LDB 章节, imx6 支持 SPWG 和 JEIDA 2 种格式输出显示信号。看下图,每个时钟周期,每对数据线传输 7 位数据, SPWG 和 JEIDA 的区别就是每条数据线上传输的数据的顺序是不同的,而且 JEIDA 不支持 18 位模式,所以我们在拿到显示屏的手册后,需要先确认此屏的数据传输格式是哪种。

2、 其次确认 LVDS 接口包含多少条数据线。 LVDS 显示包含的数据线大致包含以下几种,
Ø 6 位数据线( 3 对数据传输线),数据传输时 RGB 信号按 18 位传输。
Ø 8 位数据线( 4 对数据传输线),数据传输时 RGB 信号按 34 位传输
Ø 12 位数据线( 8 对数据传输线),奇偶像素分别传输, RGB 信号按 18 位传输
Ø 16 位数据线( 8 对数据传输线),奇偶像素分别传输, RGB 信号按 18 位传输
12 或 16 位数据线的 LVDS 接口奇数和偶数的显示像素分别传输,相当于 1 个时钟周期传输 2 个像素,这样 LVDS 接口的时钟频率只需要原来的一半。在一些分辨率较高的显示屏上大多采用这种接口。
下面是几个确认显示接口的例子供大家进一步了解
1、 如下图可以看出该显示接口采用 8 为传输线,明确说明了采用 SPWG 协议格式传输数据。

2、可以从下图看出该显示屏采用的是 16 位传输线,明确说明了采用 SPWG 协议格式传输数据

3、 也 可以从下图看出该显示屏采用的是 16 位传输线,明确说明了采用 SPWG 协议格式传输数据( PSWG 、 SPWG 和 VESA 显示格式相同)

4、下图可以看出显示接口采用 8 位传输线传输数据,没有明确说明是哪种格式传输数据,但是通过和传输标准对比,可以确认是采用的 JEIDA 格式传输数据。

5、看下图,明确标识了传输时遵循 SPWG 格式,但是是采用 6 位还是 8 位来传输数据,是通过引脚 SEL68 引脚的电平来判断,所以此时就需要结合使用环境的硬件来判断传输位数。

5、看下图可以直接确定是数据传输采用 8 位数据线,但是数据传输格式却依赖引脚 LVDS Select 的状态来判断,同上一个例子相同,我们也需要根据硬件连接情况去判断。

我们确认了显示接口后,如果是 1 个 6 位或 8 位的 lvds 屏,我们可以通过设置 ldb 模式 sin0 或 sin1, 使当前的 lvds 显示接口为 lvds0 或 lvds1 ,如果是 12 或 16 位数据线则要设置 ldb 模式位 spl0 或 spl1 ,此时 2 个 lvds 接口为 1 个整体显示接口。其他设置我们再参照 OKMX6 用户手册,做出相应的设置就可以正确的显示了。
https://www.forlinx.com/article_view_4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