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替换ST单片机如何解决低功耗问题

楼主(2020-05-28):
GD的低功耗模式(STOP模式)

ST的低功耗模式(STOP模式)

两者明显有差距,坛里各位大神,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使用GD的单片机,又可以逃避掉功耗问题。能不能修改电路,有谁有电路方案吗?

待机模式不能使用,因为机器需要在低功耗模式下启动并记录之前的模式。

网友A:
STOP模式下的功耗由芯片设计决定,这个外力无法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模式下的功耗由芯片设计决定,这个外力无法更改。

可能我表述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使用互锁电路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开关机的目的,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这样就不使用其低功耗功能。

那你可以用软开关机电路就是,利用MOS管、机械轻触开关和MCU共同实现。纯软件只能利用MCU本身的休眠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OP模式下的功耗由芯片设计决定,这个外力无法更改。

我表述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使用互锁电路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开关机的目的,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这样就不使用其低功耗功能。

网友A:
之前的模式记录与是否采用低功耗休眠模式无关,需要的是存储器记录。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表述不是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使用互锁电路这样的方式来达到开关机的目的,来实现单片机的开关。这样就不 ...

加个用单门逻辑之类芯片做的简易单稳电路,MCU Stop 休眠前,触发单稳,进入休眠,之后单稳定时到,IO等手段唤醒MCU,不断循环。  是要这么个东西?

网友C:
tpl5111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