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51单片机,求助老师,先谢谢

楼主(2020-05-28):
求大师指点小白,STC89C52单片机,读到AD转换过来的数据,如何转成对应电压值(16进制转10进制,再除以256,再乘于5V)?应该是带小数点的数值,然后从串口如何输出?

网友A:
用printf函数,格式化串口直接输出。

网友B:
你想一下,256(或255)代表5V,
V=(long)ad*5000/256;//单位是毫伏
程序中有乘法有除法时一般先乘后除,否则会损失精度,因为除法一般只保留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