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20-05-28):
第一次接触电机驱动正反转。网上看了一些实例,画了图,心里还是没底不知可不可行。担心电机换向之间电流过大或其他问题烧坏器件或电机。现把图贴出来大家帮分析有无问题?谢谢了。电机正常工作70W 电流大概3A .选的P-MOS 和N-MOS 的ID 额定值6A,N-MOS 的VGS门限电压>=2.2V,P-MOS 管Gate-Source Voltage  VGS  ± 20,  VGS(th) =-2.5V, 光耦Current transfer ratio ( CTR : MIN. 50% at IF = 5mA, VCE = 5V ) VCE(sat)  最大0.2 V 在IF=20mA , IC=1mA 情况下。control+和control-控制电机正反转,control +-连接外部遥控接收部件输出和单片机GPIO控制,当选择遥控功能,遥控控制电机正反转,这时单片机部分掉电,当选择单片机功能,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遥控部分掉电。

网友A:
遥控和单片机互相控制部分,用程序不是更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烧,Q5丶Q7关闭不了。ID_max不够大,启动时起码Vcc÷马达內阻。

king5555 谢谢!  不明白?我理解是这样的 当control+ 和control-其中一个没有驱动时 对应光耦不导通 ,附边三极管关闭 ,对应的Q3或Q10关闭 对应的N-MOS管不导通。这样是不是N_MOS 关闭了没有Vgs电压。老师能否详细解说下?谢谢! 考虑到遥控按钮有时误操作会同时按下,想使用互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和单片机互相控制部分,用程序不是更好实现啊。

遥控是外部跟单片机两者是孤立部件。遥控是现成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烧,Q5丶Q7关闭不了。ID_max不够大,启动时起码Vcc÷马达內阻。

king5555 老师 你是不是说选择的MOS管IDmax不个大?马达内阻不知道,只知道马达功率是70W,70w/24v=3A ,MOS管IDmax=6A

楼主:
king5555 老师能否具体说说 Q5 、Q7 关不掉?实在是不懂,非常感激

网友C:
上管有问题,下管加个下拉

网友D:
拿来就用的一般这个里面问题多了,主要的是动力回路和控制回路的电磁隔离。你要自己先找原因,这图他人解决不了。且动力回路也要全部画出来,给人家综合找毛病。

楼主:
谢谢大家!听了大家意见 重新把图整理如,P-MOS 和N-MOS 重选为P-MOS 的id额定电流40A  VDS最大位60V N-MOS id额定电流也是40A Vds 60v遥控弹射+、遥控弹射- 都是24V ,是遥控按钮的执行单元(继电器输出)。现在不理解什么时候出现死区?出现死区电路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
第一个图, 给下面MOS管加入下拉电阻, 整个电路会很好的, 带有左右桥臂互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