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R系列的芯片用什么编程器

楼主(2020-05-28):
FR系列的芯片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A:
有钱的话,还是使用msp-fet

网友B:
没钱的话,就用官网出品的launchpad上板载的仿真器也可以

楼主:
研发、测试完成后打算批量生产,之前MSP430F系列的都是用利尔达的编程器完成离线编程、烧熔丝等工作,现在去利尔达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了,而用FET来做有2个问题:
1]临时弄个1、2个甚至10、20个没问题,就是麻烦些,但生产线上批量灌录是个问题;
2]熔丝无法烧断。

网友C:
哦,你要批量生产啊。用msp-gang,可扩展接口与 8 个目标器件相连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D:
对于MSP430来说,无论仿真还是烧写程序一般可以通过:JTAG、SBW、BSL接口进行。

网友E:
JTAG、SBW接口可以用于仿真接口

网友F:
编程器则三种接口都支持。

网友G:
MSPFET、FET-PRO430等

网友H:
KEIL可以烧写

网友A:
你是要写程序吗

网友I:
这个使用串口烧写

网友J:
你对这个有什么要求

网友K:
网上有很多的,购买一个。

网友L:
如果编程使用CCS软件吧。

网友C:
或者使用IAR程序。

网友K:
用仿真器

网友M:
专业编程器有GANG430

网友N:
两线制JTAG

网友O:
BSL接口不能用于仿真。

网友A:
这个的价格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P:
编程器的种类很多。

楼主:
jtag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