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对1MHz的信号进行AD采样

楼主(2020-05-28):
(无正文)

楼主:
如果使用MSP430+外置AD采样芯片,430的IO读写速率能满足要求吗,最高IO读写速率是多少?

网友A:
应该看这个芯片的DATASHEET,那个上面比较详细。

网友B:
采样速度要4m,且先滤波抗混叠

网友C:
只能用adc,且带fifo的,用dma操作。

网友D:
MSP430 系列的最高好像是在1MSPS左右

网友E:
可以参考Freescale的L系列,16位能达到1MSPS以上

网友F:
430最高是1M,可以通过外界时钟增加采样频率的。

网友G:
1M是对ADC采样率需求吗   有吧  这个不高啊

网友G:
如果是输入芯片频率就高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