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论坛小程序上线啦!体验小程序赢现金红包和礼品!

楼主:
论坛小程序上线啦!体验小程序赢现金红包和礼品!

喜大普奔,咱们有自己的小程序啦!现邀请广大用户前来体验,给小程序提意见。

  • 凡使用小程序发帖的用户,在本帖回复“手机发帖截图”+“一句话评论”,打赏5元,仅限前30位回帖用户;
  • 凡在本帖按下文要求,给小程序反馈建议,且符合反馈规则的用户,送答谢小礼物,共50份礼品,先到先得!
  • 以上活动,每个ID不重复获奖。

具体需求如下:

第一步:如何找到论坛小程序?

打开微信——发现——小程序——搜索小程序“21ic电子技术论坛”,如图所示,点击添加即可。

第二步:如何在小程序上登录或注册?

进入小程序后,需要先登录或注册才能发帖。步骤如下:
  • 点击“我的”——“登录”或“注册”;
  • 登录:输入您在论坛绑定的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登录;如果您收不到验证码,说明该手机号没在论坛注册过;
  • 注册:按照流程注册新账号即可。

第三步:如何在小程序上发帖?

  • 如截图,点击小程序“+”号(发帖按钮);

  • 点击后,选择您想发的板块、填写标题、正文、上传图片(也可不传图片),点击【发布】;
  • 点击【发布】后如果没有反应,不要着急,等一等,点一次就能发布,如果点多了会重复发布哦!

关于小程序的基本使用方式就介绍到这里,第一版比较基础,在您使用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问题让您感到不太满意,如果您哪里不满意……请您一定吐槽出来!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发现BUG、持续优化小程序。再重复一次:

  • 凡使用小程序发帖的用户,在本帖回复“手机发帖截图”+“一句话评论”,打赏5元,仅限前30位回帖用户;
  • 凡在本帖按下文要求,给小程序反馈建议,且符合反馈规则的用户,送答谢小礼物,共50份礼品,先到先得!
  • 以上活动,每个ID不重复获奖。

反馈建议的规则如下:
1、您手机型号、系统版本;
2、您发现哪些问题,请附上操作流程及截图;
3、如果有的问题比较复杂,语言表达不清楚,可以录播后给BBS发邮件:bbs@21ic.com 我们收到后会给您回复。

网友A(2020-05-29):
卧槽,赶紧去体验一下。

网友A:
1、排版有点难看在小程序上,我觉得排版的话是可以再优化一下的。不知道用的什么内核浏览器。

2、希望回帖可以加图片回帖功能呀。小程序图片回帖功能没有,这个功能用的还是蛮多的。

网友B:
半天绑定不了。。。。估计太火爆,人太多了

网友A:
1、我在小程序上看了我之前发的帖子。所有的图片都挤在一起。内容逻辑都乱了。内容排版差些。

2、评论区的图片都在主题帖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天绑定不了。。。。估计太火爆,人太多了

对,绑定反应也是慢,要点好多次才行。

网友C:
这个小程序相当难用,是否手机的档次不够呀,不停的在转圈

网友D:
简单发一个看看,打不开我的帖子可能是人太多卡了,只能截这个图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程序相当难用,是否手机的档次不够呀,不停的在转圈

手机配置很高了。

网友B:
终于是用上了,反应速度挺慢的,加载也不是很流畅,不知道是不是网络问题

网友E:
体验了下,感觉还不错

网友E:
1、您手机型号:华为荣耀8
系统版本:安卓8.0
2、您发现哪些问题:
a.发帖前我打了回车键,发出来却没有
b.不知道是否有字数限制,打不了多余的字了,最后一句没写完,打不上字了。

发帖前

发帖前

发帖后

发帖后

网友F:
1 手机小程序发了一帖 https://bbs.21ic.com/icview-2966222-1-1.html手机小程序发帖在活动专区里面找不到
个人空间主题里面可以找到
2  外面发帖人头像和贴子里面头像不一样

3  帖子里面回复显示的不正常
电脑帖子显示

手机帖子显示

4  手机帖子里面不是楼层,并且是从最后回复的楼层开始的,和电脑的相反

网友G:
每次用手机端看21ic都要跑到浏览器去看,比较麻烦,有小程序会方便一点。
总体上还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小问题可以优化一下。
大致用了一下,有以下反馈:1、不知道是我的手机问题还是怎么的,我的头像一直出不来,看了10楼的,都有头像出来;

2、点进去了活动帖子,里面内容都挤到一块了,可读性比较差,可以再优化一下。好像电脑端的回车键在手机端显示上不管用,所以都挤到一起去了

3、好像在帖子里面,只能回复评论,不能针对第几楼进行回复或者评论。
4、好像更新有延迟,网页实时更新了最新的评论及回复,但是移动端还只是上午9点多的

网友H:
很懒了现在,为了支持活动,测试发了一帖,总的来说,比较简洁,UI排版有待优化。其它还好。

网友H:
另外,1)小程序发布的帖子,跟PC端浏览器访问网站的好像不同步,
2)回帖不能附图,这个有点不方便啊。

网友I:
     首先,在手机上可以添加图片,只是存在一些小bug,发帖成功的截图如下:

体验到的小bug有:
①、选择板块时,多操作几次就会卡住,老是提示“数据加载中”,必须退出再选择进入板块

②、如果先上传好了图片,再去点击板块,选择发表新帖的板块位置后,之前上传的图片就消失不见了
③、当输入正文的内容超过四行时,第五行输入的内容看不到,必须将输入法最小化,再点击正文中的输入框才能自动上移之前的输入内容

④、正文输入的字数有限,超过一定的字数就不能再显示出来了,如下图所示,本来想输入“电机”,结果只能显示“电”

   以上就是我的操作体验,最后附上手机的型号及版本:

网友J:
手机发帖截图+用起来和网页版感觉不出来区别哦
小程序版主要是用来看的,发帖有点多余了

网友J:
我的手机是IPHONE6S,整体感觉运行流畅,发帖也很快

主要是觉小程序应该注重内容的呈现和界面的友好,毕竟用户用小程序的时候要有亮点才会经常去点击,用手机来发个内容图片多的长帖还是比较少的,查询或学习或求助的多一些。所以在整体风格上要能吸引大众眼球,界面上要容易得到用户的依赖和认同才行,特别是版面样目,一堆的标题在那里,毫无主题和明确类型,推荐版块更是缺少动态,过多的内容和图片霸占了手机屏,没有了鲜明的界面,更像一块主次不分的搜索界面,建议参考以下图片处理,看起来主题鲜明,界面层次感有了!

网友K:
尝试添加截图中。
不会用手机发截图,还是先将截图传到电脑上,再从电脑上操作。

发新帖 本帖赏金 6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K:
尝试添加截图中。

网友K:
手机发帖为何在电脑上看不到?

网友L:
发帖测试

bug 的话  我看了下 发帖有了个人帖子 ,修改帖子 变长又新发了个

网友M:
还在完善中吧,目前表情符号无法正常解析显示。

网友M:
1、三星A60,Android 10
2、a有代码没有正常解析;
      b没看出来排序方式是什么,建议添加按发布时间、热度等排序功能;
      c建议帖子目录页面不显示图片或者可以关闭图片(图片显示开关),进入帖子后再显示图片;

      d跟帖的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
以后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和大家谈论问题了

网友:
realme Q
Android10

图片位置不对,图片本来穿插在文字间,小程序显示完文字才显示图片,还有“本帖最后由 qjp1988113 于 2020-5-30 21:43 编辑”这句提示后没换行

回复的图片也看不见

网友N:
小程序看帖还是有乱码。另外好像发不了截图。

网友O:
能否使用账户和密码登录??

网友N:
上面是手机小程序中发的帖子。

手机:华为荣耀5x
系统:Android6.01

有些语法没有解析。如果能处理的和电脑中排版一致就好了。

网友P:
试着发了一个求助贴,整个过程还算顺利,不算卡,用的华为荣耀10  安卓9
在后面查看消息时发现,小程序上面的消息是不完整的,时间比较久的消息就查看不到了,只显示到2019年的,2019年以前的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