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波特率配置为115200数据接收错误

楼主(2020-05-29):
求助!UART串口收发,波特率配置9600时数据正常,波特率配置115200时第一个数据最高位错误,例如0X01的数据会变成0x81

网友A:
你要计算波特率误差,超过5%就注定无法正常通信了大于2.5%抗干扰性就很差了
猜测你是16兆时钟配置的115200,误差太大

网友B:
注意误差,我发过类似的**,修正误差后就好了

网友C:
估计是你的系统时钟太低了或者不合适,计算出来的波特率误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