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判断前面的障碍物是人还是物体?

楼主(2020-05-29):
(无正文)

网友A:
热释电不一定靠谱,如果气温或者物体的温度正好落在体温范围就麻爪了。  菲涅尔透镜+热释电 也不一定行,范围不好确定
   只反对,目前没有新建议

楼主应该枚举一下,可能的物体分别  材质是什么,体积/尺寸是多少,速度是多少,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
喊一嗓子

楼主:
多谢各位的建议,目的是探测机器前的人员有没有坐着还是离开了,买了个热释电红外传感器LHI778来测试一下,看效果如何

网友B(点评):
这样的判断可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网友B(点评):
特定的场景下判断,其实红外反射式传感器就可以,还更可靠。只要安装位置讲究一些,加点延时,避免座椅本身和过路人的影响就可判断清楚了。

网友B(点评):
另外,热释电传感器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如果人员坐在机器前但保持静止或动作幅度很小,热释电传感器的输出就会失效。

网友B(点评):
当然,有支持静止人体检测的热释电传感器,那可贵多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只是脚会小幅度动,希望能检测出来,有没有静止人体检测的传感器推荐一下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可检测静止人体的热释电传感器在网上搜吧,不过得考虑周边其它人的干扰。

楼主:
也有考虑过超声波方式,感觉处理有些复杂,先看红外的效果

网友C:
单一功能的传感器有问题的话,可以用两个,红外和运动。

网友D:
视频识别。

网友:
要检测距离,要检测是不是人,

RFID电子 标签,控制功率距离。
带电子标签和脉搏血氧检测的手环可否?
很多手环带nfc 和类心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