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XC8 无法通过绝对地址调用函数?

楼主(2020-05-29):
如下:在MPLAB X IDE开发环境中(XC8 编译器),将fuc1定位到0x400处,然后通过该地址调用函数,结果发现不能调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 func_t)(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1)loacte my fucntion at 0x400
unsigned char fuc1(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__at(0x400)
{
// a+b;
NOP();
NOP();
NOP();
return a*b;
}
(2) fucntion pointer point to fuc1
func_t ptr = (func_t)(&fuc1);       //用取址符号可以调用
//func_t ptr = (func_t)(0x400)     //直接使用地址无法调用
mmm = ptr(3,9);

网友A:
估计定位失败了,然后你取函数地址看看,通过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定位失败了,然后你取函数地址看看,通过指针。

函数定位和指针地址都对的,估计是编译器不支持这么操作

网友A:
那就是不支持吧,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0提升....
写一些通俗易懂, 以后给接手的同事一个容易维护的环境不香么?

网友C:
没这样操作过,不过数量可以绝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0提升....
写一些通俗易懂, 以后给接手的同事一个容易维护的环境不香么? ...

永远在原地踏步的走,只能沦落为 职业搬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0提升....
写一些通俗易懂, 以后给接手的同事一个容易维护的环境不香么? ...

用途自然是有的,要不然我写这个干嘛,吃饱了撑的
不了解用途就不要瞎评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途自然是有的,要不然我写这个干嘛,吃饱了撑的
不了解用途就不要瞎评论 ...

很好奇, 有什么用途需要用到绝对地址的调用?
要注意,操作绝对地址要特别小心,稍不留神就越界了之类,也会给后续的维护带来困扰, 总之,小心为妙.
善意的提醒而已..

网友D:
调用绝对地址是能省空间和运行速度吗

网友E:
什么芯片

网友F:
楼主能分享一下这样做的好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