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为±10ppm,串联后温度系数是多少?变...

楼主(2020-05-29):
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为±10ppm,串联后温度系数是多少?变大还是变小?

多谢

网友A:
不一定,可能抵消变小,也可能叠加变大,还有可能会不变。  温漂曲线不重合,变化趋势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可能抵消变小,也可能叠加变大,还有可能会不变。  温漂曲线不重合,变化趋势更多 ...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按照lymex的说法,理论来讲会变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按照lymex的说法,理论来讲会变好

lymex 是追求上百粒电阻串联 --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美好,电阻厂家不可能那么好心的。
最好是提前人工干预:焊接前用低温、常温、高温三个点,花点时间、人工 用比如六位半的表进行分类、筛选

网友B:
通常同类型电阻的温度系数(注意不是电阻误差)不会是正负多少。电阻温度系数要么正,要么负。因此,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为10ppm,串联后的温度系数不变还是10ppm/℃.

网友C:
我认为温度系数应该按平均值算,无论串联多少个,温度系数范围值不会变。但是从概率来讲,串的越多,实际值越接近范围值的中心点,也就是说实际应用的效果是串的越多越好,但这是概率,是大部分情况下会变好,不排除极端情况

网友D:
同材料、工艺下的电阻温度系数是一致的,不会出现有的正有的负,只会是差不多,在一个小区间内变化。阻值的温变曲线情况也都类似,差别不大,所以串联后仍可认为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材料、工艺下的电阻温度系数是一致的,不会出现有的正有的负,只会是差不多,在一个小区间内变化。阻值的 ...

你说的是对的
这个可以用数学推理
设定z是串联值,x,y分别为不同的电阻值,ppm 暂且用p表示
串联值就为
z = f(x,y) = x *(1+/- p) + y *(1 +/- p) = (x + y)(1+/-p) ;

增量值 delta z = (1 +/- p) (delta x + delta y);

delta z / z = (delat x + delta y ) / (x + y) = p (x + y)/ (x + y) = p

与其中任一个电阻增量的相对值比较

delta x / x = p ,   delta y / y = p

也就是说串联值跟其中任一个电阻的温度系数是一样的!
这个可以推广任意多个相同温度系数的电阻串联,其总的串联电阻温度系数不变这里把delta y = dy 忽略了高阶无穷小量 , 把因ppm偏差的值视作dy

还可以进一步推算,设二阻的温度系数分别为p1、p2,计算结果应该是--若p1趋近于p2,则合成系数p亦趋近于p1和p2。
学会了

网友F:
这个跟之前讨论过的,串联后的误差是怎样变化的是一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