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线串接二极管

楼主(2020-05-29):
A芯片与B芯片之间有一个3.3V信号线,该信号线作用是使能,即A芯片控制B芯片的工作。该信号线正向串接一个肖特基二极管(BAT54),请教该二极管作用是什么?

网友A:
A B自身电压是否一致?猜测是隔离不同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B自身电压是否一致?猜测是隔离不同电压

A、B芯片电压都是3.3V

网友B:
这个不能脱离芯片型号的
阻止b芯片io电压倒灌给A,

网友C:
A程序有检测IO输出电平的状况

楼主:
A芯片是FPGA(3.3V供电);B芯片是一款SSD存储器,那个使能信号端口电压最大范围-0.5V~3.6V

网友D:
如果电平相同,B芯片的相关引脚为纯输入型引脚,那就没必要串二极管。如果B芯片的该引脚是输入输出型,或者回路上还接有其它输出,那二极管就是为了防止电流流入A芯片的相关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