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RTOS】+ RT-Thread + 雅特力AT_START_F403A_V1开发板-sht3x温湿度

楼主(2020-05-29):
1、将sht3x连接到开发板上,SCLSDA分别连接PB8PB9.
2、通过menuconfig使能IIC1接口
配置IICSDASCL到引脚PB9,PB10上。
#define BSP_I2C1_SCL_PIN 24
#define BSP_I2C1_SDA_PIN 25
3、通过menuconfig使能sht3x
sht3x挂载到i2c1上。
dev = sht3x_init("i2c1", SHT3X_ADDR_PD);
4、移植sht3x驱动到sensor
在工程中新建一个sht3xTemp.c文件,在文件里完成sht3x设备的初始化、注册sensor
static int rt_hw_sht3xTemp_port(void)
{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
    rt_hw_sht3xTemp_init("sh3x", &cfg);
    return RT_EOK;
}
INIT_COMPONENT_EXPORT(rt_hw_sht3xTemp_port);
rt_hw_sht3xTemp_port作为组件自动调用。
int rt_hw_sht3xTemp_init(const char *name, struct rt_sensor_config *cfg)函数将sht3x设备注册到senseor中。
提供shr3x_temp_fetch_data,shr3x_temp_controlsensor框架调用。
static struct rt_sensor_ops sensor_ops =
{
    shr3x_temp_fetch_data,
    shr3x_temp_control
};

到此为止已经将sht3x注册到了sensor框架中,以后就可以通过sensor框架进行操作。
void readSht3x(void)
{
   rt_device_t dev3 = RT_NULL;
    struct rt_sensor_data sensor_data;
    rt_size_t res;
    dev3 = rt_device_find("temp_sh3x");
    if (dev3 == RT_NULL)
    {
        rt_kprintf("Can't find device:sh3x\n");
    }else
    {
        if (rt_device_open(dev3, RT_DEVICE_FLAG_RDWR) != RT_EOK)
        {
            rt_kprintf("open device failed!\n");
        }
        rt_device_control(dev3, RT_SENSOR_CTRL_SET_ODR, (void *)100);
    }
    if (dev3 != RT_NULL)
    {
        res = rt_device_read(dev3, 0, &sensor_data, 2);
        if (res != 1)
        {
            rt_kprintf("read data failed!size is %d\n", res);
            rt_device_close(dev3);
        }
        else
        {
            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Temp         = (sensor_data.data.temp>>16)*MULTIPLE/10;
            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Humidity     = (sensor_data.data.temp&0xFFFF)*MULTIPLE/10;
            rt_kprintf("sht3x temperature:%d.%dC humidity:%d.%d% timestamp:%5d\n",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Temp / 100, 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Temp % 100,\
            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Humidity / 100, freData.RealTimeData.enviromentParam.ambientHumidity % 100, sensor_data.timestamp);
            freData.timeStamp           = sensor_data.timestamp;            //时间戳
        }
    }
}

5、编译工程,测试读取sht温湿度数据获取情况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