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干货2.0,这次一共有6篇~

楼主:
硬件工程师们看过来
篇幅有限,可以扫码看,也可以复制链接查看

1、《PCB设计中如何抑制电磁干扰?》

电磁兼容性设计与具体电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进行电磁兼容性设计,设计者需要将辐射(从产品中泄漏的射频能量)减到最小,并增强其对辐射(进入产品中的能量)的易感性和抗干扰能力。而对于低频时常见的传导耦合,高频时常见的辐射耦合,切断其耦合途径是在设计时务必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本文主要讲解PCB设计时要注意的地方,从而减低PCB板中的电磁干扰问题。

https://mp.weixin.qq.com/s/G0sm1hFkgiwcqX_9rL1z6A
(扫码或复制链接看)

楼主(2020-05-29):
2、快速估算PCB走线电阻的方法:方块统计

我们通常需要快速地估计出印刷电路板上一根走线或一个平面的电阻值,而不是进行冗繁的计算。
虽然现在已有可用的印刷电路板布局与信号完整性计算程序,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走线的电阻,但在设计过程中,我们有时候还是希望采取快速粗略的估计方式。
有一种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叫做“方块统计”。采用这种方法,几秒钟就可精确估计出任何几何形状走线的电阻值(精度约为10%)。
一旦掌握了这种方法,就可将需要估算的印刷电路板面积划分为几个方块,统计所有方块的数量后,就可估算出整个走线或平面的电阻值。

https://mp.weixin.qq.com/s/eH5C-oT_UZYlFrX8QUYz4w
(扫码或复制链接看)

楼主:
3、《功率MOS管烧毁的原因(米勒效应)》
https://mp.weixin.qq.com/s/crOH0qQ7H_Ot2WUWgU9xXA

楼主:
4、《如何理解电容、电感产生的相位差》

https://mp.weixin.qq.com/s/NVE5cNuIwFa4MNMt-g0lZA

楼主:
5、《RAM在单片机里有什么用?》

https://mp.weixin.qq.com/s/45lJzjUGhxAulhkWHidKgg

楼主:
6、《看完这篇,请不要再说不懂MOSFET!》

https://mp.weixin.qq.com/s/SyKWSdEdQ98scUpUymngLA

网友A:
厉害了,好资料都需要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好资料都需要共享

当做是儿童节礼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