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教BLDC新唐单片机选型

楼主(2020-05-29):
版主及各位老铁,
   大家好!!!

   之前没有用过新唐的单片机,特来请教!

  目前有一个风机驱动器项目,准备使用无感方波驱动,12V供电,最大功耗不超过50W,两对极,最高不超过15000转(暂定)。

  请问:1、有推荐的新唐单片机么?
            2、NUC029LAN,性价比很高,资源也合适,是否能够适用于工业驱动器项目?
            3、NM12xx系列是不是比其他新唐的M0单片机更加的可靠?看上去没有太大区别。
            4、新唐有没有针对BLDC的开发板,固件,技术指导?

            多谢

网友A:
建议您百度下牛卧堂,新唐官方的论坛,里面有个马达板块,应该有您需要而资料

网友B:
单片机技术交流群679013663

网友C:
NM 系列是专用电机的,不过资料不怎么公开,如果你觉得029的资源够了,那也是可以的,有不少人用029做电机控制,甚至003都有好多人用于电机控制。

多谢回复! 感觉NUC029LAN除了工作温度范围,其他的都比NM1200强点。 不知道NM1200的实际出货量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都可以。

楼主:
多谢回复!
029系列,不知道各位老哥有没有遇到过什么BUG?质量怎么样?

网友:
029挺好,硬件本身没有BUG,BUG这玩意儿都是不会用,软件上才有。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9084854594

@duci001 :具体情况问客服
这个板子有没有源文件?软件例程?

网友E:
029性价比确实很高,好多人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