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的温度系数!

楼主(2020-05-29):
这个问题,几年前就说过了,也不想翻老贴,直接重述一遍。

问题来源:

对于其它各种情形,自己计算:

网友A:
没研究过电阻的温度系数,不知道电阻的温度系数是否随机正态分布。
只知道有些器件的温度系数是正的,或者是负的,中值点接近0的也有可能。
这些都没说清楚,咋分析呢?

楼主:
结论:串联后TC能改善,是因为有正和负温度系数,如果都是正的或负的,要么没有改善,要么变差。

如果100个电阻都是相同的阻值和温度系数,是改善不了的。

这是线性运算的结果,和高大上的"统计规律"之间关系不大。

网友B:
与电阻材质有关, 所以同类型电阻,  没有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