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6963C断电之后重新上电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0-05-29):
我用STM32F103VCT6驱动T6963C,可以显示了。
可是断电重新上电就不显示了,必须重新烧写一次才显示。
我特意在主循环里加了个闪灯程序,灯可以闪,说明程序运行了。
请问高手,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看到了可以解答下嘛,谢谢了
楼主解决了嘛,我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分析下

网友B(2022-10-19):
烧录就能显示?这个好像我也遇到过,就可能是你占用了JTAG接口,你没复用成普通IO

网友C:
可以看看你的程序么,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你想表达的可能是,连接烧录器仿真就好使,断开烧录器,重启也不好用

网友E:
可能还是你的程序初始化或者逻辑有问题,不然重启应该能正常运行的

网友F:
你用的是官方的demo么?就是驱动的源码是官方提供的吗?

网友G:
建议还是看看初始化部分吧,我之前也遇到过,好像就是这么个事儿

网友H:
嗯,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屏不亮,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屏初始化不对,另一种是屏接触不良

网友I:
你有没有条件去测一测你驱动的信号时序之类的是否是正确的呀?

网友J:
你这个屏是SPI接口的么?接触是否良好啊?

网友K:
解决就是好好看接线是否OK,供电是否足,然后再看程序是否驱动正常等等

网友L(2023-02-21):
重点检查初始化程序,变量的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