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调用I2C总线读写函数。

楼主(2020-05-29):
我用的单片机是dsPIC33EP512GM310,使用MPLAB Code configurator 配置生成了I2C读写函数。但我不会调用它,请各位大神指导,谢谢!
我想向24C64中的0-7存储单元写入W[8] 8个字节数据。然后读出24C64中的0-7存储单元中的数据到R[8] 中来。24C64的芯片地址是0xA0。
我该如何调用下面的函数?请帮我写出代码。

下面是I2C的函数说明。我用的是第二个I2C。
void I2C2_Initialize(void);

void I2C2_MasterWrite(
                                uint8_t *pdata,
                                uint8_t length,
                                uint16_t address,
                                I2C2_MESSAGE_STATUS *pstatus);

void I2C2_MasterRead(
                                uint8_t *pdata,
                                uint8_t length,
                                uint16_t address,
                                I2C2_MESSAGE_STATUS *pstatus);

void I2C2_MasterTRBInsert(
                                uint8_t count,
                                I2C2_TRANSACTION_REQUEST_BLOCK *ptrb_list,
                                I2C2_MESSAGE_STATUS *pflag);

void I2C2_MasterReadTRBBuild(
                                I2C2_TRANSACTION_REQUEST_BLOCK *ptrb,
                                uint8_t *pdata,
                                uint8_t length,
                                uint16_t address);

void I2C2_MasterWriteTRBBuild(
                                I2C2_TRANSACTION_REQUEST_BLOCK *ptrb,
                                uint8_t *pdata,
                                uint8_t length,
                                uint16_t address);

bool I2C2_MasterQueueIsEmpty(void);
bool I2C2_MasterQueueIsFull(void);

网友A:
遇到过这个问题,想用MCC偷懒,一次成功就没什么问题,一次不成功就要从头开始找,到最后和自己看着数据手册手写的一样了

网友B:
你发的都是MCC产生的代码,关键要看你是怎么调用的。

网友C:
其实蛮简单,比如说你要用I2C2_MasterWrite这个函数,你可以直接搜索一下这个函数,一般MCC会生成.c和.h的2个关联文件, 我印象中是在.h里面就有如何调用这个函数的例子.
你照葫芦画瓢地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调用成功了么?我使用PIC18F47Q10核心板,通过MCC开通I2C通讯,也是找不到示例,按照头文件的函数说明自己写了读写操作函数,但测试未通过。

网友E:
void device_write(uint8_t *data,uint8_t length,uint16_t address)
{
    uint8_t timeOut = 0;
    I2C_MESSAGE_STATUS status;
    while(status != I2C_MESSAGE_FAIL)
    {
        I2C_MasterWrite(data,length,address,&status);
        while(status == I2C_MESSAGE_PENDING);
        if (status == I2C_MESSAGE_COMPLETE)
            break;
        if (timeOut == 100)
            break;
        else
            timeOut++;
    }
}
void device_read(uint8_t *data, uint8_t length, uint16_t address)
{
    I2C_MESSAGE_STATUS status;
    if (status == I2C_MESSAGE_COMPLETE)
    {
        uint8_t timeOut = 0;
        while(status != I2C_MESSAGE_FAIL)
        {
            I2C_MasterRead(data,length,address,& status);
            while(status == I2C_MESSAGE_PENDING);
            if (status == I2C_MESSAGE_COMPLETE)
                break;
            if (timeOut == 100)
                break;
            else
                timeOut++;
        }
    }
}
两个子程序,一个写,一个读,其实MCC的I2C.H文件有注释。

网友D(2020-06-28):
引用 网友E:
void device_write(uint8_t *data,uint8_t length,uint16_t address)
{
    uint8_t timeOut = 0;

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吗?https://bbs.21ic.com/icview-2980140-1-1.html,PIC18F47Q10核心板,也是I2C通讯,开始用代码模拟I2C,但在SDA转换IO方向时却不知如何处理,后来开通I2C,自己尝试写了读写代码,但在测试时却通不过,逻辑分析仪也看不了引脚的电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