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怎么重现485通讯问题

楼主(2020-05-29):
大神们帮帮忙分析一下呗。感激不尽!!!
出现的故障:通讯忽然中断,通讯IC烧毁。
板子出现问题的地方:工业现场,通讯线一般超过3米,不是屏蔽线。
我去做EMC的CS(传导骚扰抗扰度)测试,测的强度是:10V,150KHZ-230MHZ。电源口和通讯线都测了,还是没发现有故障的产生。
请问我该测什么?

网友A:
共模电压,差模电压有测吗?

网友B:
现场总线长度多少?你的485接口电路又是怎样的?如果总线不是很长,又没有出现近地落雷,而你的接口电路对电磁干扰的防护也比较到位,那就得注意地电位不同造成的共模电压超标的问题了。

网友B:
工业现场容易出现各节点间地电位差别比较大的情况,这时需要将各节点间的参考地互连来消除共模电压。如果互连后地回路有大电流,则需串入电容来抑制,或者各节点都良好的接大地,可一劳永逸的解决地电位不平衡问题,但建设可靠接地点的成本可能会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差模电压有测吗?

用示波器在CS进行时测吗?
我只是用显现屏监控中途有没中断过。

网友C:
如果是偶发,测试EFT,浪涌
如果是频发,看自己的设计和现场可能的潜电路

楼主(2020-09-07):
引用 网友B:
工业现场容易出现各节点间地电位差别比较大的情况,这时需要将各节点间的参考地互连来消除共模电压。如果互 ...

忙了一段时间都忘记回了。抱歉!!!
估计就是电位差造成的,原因是,坏的都是连接上位机的通讯口,而且都是没加TVS管保护的,后面加了TVS管就没发生过了。

@WENDHUANG :感应电压的具体数值不必关心,由电磁干扰源和线路以及传输环境等共同决定,实际情况很可能很复杂。只需关心元件能承受的极限即可,往上,一概视为危险。
@chunyang :首先谢谢大佬的提醒教导。 这几月有看了些资料。也做了些实验。但限于自身水平,和检测环境。 我虽然也向空间干扰方向学和想,但始终找不到强电磁感应干扰的大概数值,例如感应电压到底有多大?频率在哪些范围?持续时间有多长? 但万幸的是,加了TVS管后没再出现过问题。
加TVS保护能解决问题说明就不是或不仅是地电位差超标的问题了,说明有强电磁感应干扰,看我3楼的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偶发,测试EFT,浪涌
如果是频发,看自己的设计和现场可能的潜电路

忘记回了,抱歉。
1.EFT在4KV时,有些PCB布局不好的会偶尔断。
2.烧毁IC的应该就是电位差造成的,加了TVS管后,没出现过问题了。
感谢当初给的意见!!!

网友D(2022-11-19):
这个你485上加了什么器件可以过CS(传导骚扰抗扰度)测试

网友D:
能分享一下485这里的电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记回了,抱歉。
1.EFT在4KV时,有些PCB布局不好的会偶尔断。
2.烧毁IC的应该就是电位差造成的,加了TVS ...

烧毁IC如果加TVS能解决,那说明应该是瞬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