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三极管状态判断。《新概念模拟电路》习题

楼主(2020-05-29):
请问这个三极管处于什么状态?h_fe=100。

网友:
如果是硅三极管,放大状态时h_fe=100,那么由该电路,NPN饱和状态

网友A:
怎么觉得用戴维兰等效定律有点不合适呢?

1.流过RB2的电流为  (5+0.6)/1.8K= 3.1111mA
2.流过RB1的电流为    (12-0.6-5)/1.8K=3.55555mA
3.流入三极管基基的电流为   3.55555-3.11111=0.44444mA
4.放大倍数100 , 则三极管 Ic=0.44444*100=44.444mA
5.Rc上的压降为    44.4444*1.8=79.999V
6,整个供电才12V,显然 三极管VCE压降为接近0V,所以三极管饱和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觉得用戴维兰等效定律有点不合适呢?

1.流过RB2的电流为  (5+0.6)/1.8K= 3.1111mA
书上的12V是理想电源,没内阻的
vbe你取0.6,我取0.7

网友C:
由于X大的两个电路的启发,最近玩PN和三极管压降,有人以为在卖茴香豆,这一下刚好用上。首楼电路由于关键参数没有提供,所以饱和、放大和截止三种状态都有可能。由于我没有看原著,不知道原著给什么答案?

网友C:
三极管的Vbe启动导通压降,不同参数计算方法不一样。

网友B:
看了很多三极管电路,三极管的静态电路,这个vbe不是主要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rb1,rb2或负反馈。日本人书上的偏置电阻很大,如果10k以上,对ib的影响很小。反而三极管β影响很大。这个vbe,除了小信号三极管,还有功率三极管和高压三极管,电压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Vbe启动导通压降,不同参数计算方法不一样。

给个放大的仿真。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给个放大的仿真。

网友B:
定性判断,判断pn结就够了,原来如此。
按照软件分析树的方法,就是先判定截止,给出肯定性或否定性结论。
肯定截止,vbe<0,ib=0(万用表需要很精确,运放偏置电流只有十几个na,接近0,但是是放大状态)
否定截止,vbe>0.7,be结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