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一些系列的例子ADC都不配置VREF,那么默认是选择的哪个

楼主(2020-05-29):
ADC, vr, dc, AD
如果不配置ADC的VREF的话,默认是选择哪个作为Vref

楼主:
最近在学NUC240系列,发现例子里面没有配置VREF的,库函数也没有。

网友A:
说明这种没得选。

网友:
一般都有个默认配置。

网友B:
默认都是Vref管脚

网友C:
这个要看ADC章节介绍了,有个别系列具备内部参考电压,那就复杂了,没有内部参考电压的通常有个Vref专用接口默认的。

网友:
可以看看手册里一共有多少个选项

网友D:
文档都有默认值,不同的芯片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E:
预设都是EXTERNAL VR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