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程序被锁

楼主:
最近使用一颗PIC1501的芯片,制作的汽车组合开关,客户那边反应有一部分程序被锁死,导致他们无法更新程序。请问一下:如果我把图片中的 ID memory,选项栏中的,Use Unprotected Check sum勾选,是否会导致芯片程序被锁死,无法烧录???谢谢

网友A(2020-06-01):
是你开发的么?不是你开发的可以随便乱试,反正后果不可预测

网友B:
英文都告诉你了

网友C:
1,请详细描述一下你所谓的程序锁死到底是个什么现象。是芯片不运行?程序死循环?部分程序功能未实现?。。。
2,你的客户无法更新程序,他们是怎么更新程序的?烧录器直接烧写?bootloader升级?。。。
3,你所谓的被锁死的部分程序,你自己知不知道具体是哪部分程序?是执行什么功能的?
4,被锁死的这部分程序的功能作用和客户更新程序有什么关系?
5,选中Use Unprotected Checksum这个选项,将使用编译后生成的校验和数字作为user ID,而不是你输入的数字作为user ID。而且使用什么数字作为user IDE,本身与芯片烧录和程序运行没有必然逻辑关系。除非你设计的程序中用到user ID来控制程序的执行和功能。

综上,你自己的设计你应该自己先把这些问题捋一捋。这么笼统的提问,别人完全不知道你内部怎么设计的,也不知道什么是你所谓的”锁死“,根本帮不了你。

网友D:
无法烧录,是指用工具PICKIT/icd/PM3之类的, 烧录?
还是做的bootloader自举功能??
如楼上的描述,你需要提供更多,更详细的信息才行..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