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C1100的无线射频模块电路图

楼主(2020-05-29):
无线射频芯片CC1100来实现。 CC1100是一款真正的低成本、低功耗、单片的UHF无线收发器;工作电压为1.8~3.6 V;工作频段灵活,可以设定在315/433/868/915 MHz的ISM和RSD频段,其数据传输率最高可达500 kb/s;输出功率多级可调,可以选择多种调试方式。此外,CC1100还具有许多其他功能:数据的自动组包与拆包、独立的发送/接收FIFO、空闲信道评估功能、自动唤醒功能、RSSI功能、自动的前向纠错(FEC)、交织以及白化功能。CC1100与AT91SAM7S256的通信是通过SPI总线来实现的。无线射频模块电路如图所示。

网友A:
有图万事足啊

网友B:
是最小系统图吗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手册上的图啊

网友D:
电阻电容电感就这样配就行 是吗

网友E:
cc1100芯片可以作为远距离读卡器芯片使用吗?

网友E:
nRF24L01、nRF905、cc1100这三种无线模块哪种简单?

网友:
cc1100e与cc1101有什么异同

网友F:
TC351和CC1100哪个比较好

网友G:
如何退出cc1100的WOR模式

网友H:
请问CC1101(CC1100)怎样进入sleep状态?

网友I:
  cc1101与sx1212能通信吗

网友J:
cc1101模块和 si4463模块兼容吗

网友K:
cc1101能不能用来做遥控器

网友F:
在TI给的cc1100和CC2500的例程 HAL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怎么设计cc1100的工作频率

网友:
CC1100能否进行wifi远距离控制

网友H:
CC2500/CC1100 的SO一直为零,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I:
无线射频芯片有哪些

网友J:
如何用其他单片机控制CC2530?

网友K:
想要做一个简单的无线收发装置

网友L:
单片机无线通信用什么方式较好

网友M(2020-07-10):
如何设计一个2.4G无线收发模块的射频部分

网友N:
求无线发射接收模块电路图

网友O:
无线发射模块采用什么射频芯片制作的?

网友P:
无线射频模块功率小,如何增加功率?

网友Q:
最近在研究射频模块

网友R:
nrf24l01传输距离好短

网友O:
如何选择合适的射频模块

网友S:
谢谢楼主的资料了。

网友N:
其数据传输率最高可达500 kb

网友R:
双向的:TI的CC1100系列。

网友Q:
谁能制作315Mhz无线射频触发接收模块

网友T:
SmartRF Studio 7如何使用

网友P:
射频LNA电路模块的噪声系数怎么算?